请教……APM飞控一上升水平翼和副翼一起动,但是副翼一个舵面是反的怎么解决?

楼主(2016-06-23):
我的APM飞控 一上升就是机尾翼动,副翼也动但是一面的副翼是反的!怎么调回来!希望大神帮帮我!

网友:
把舵机反装就行了。但不明白你究竟需要各个舵机怎样动作?

网友:
在全部参数列表里设置rc反转,副翼是rc1,升降舵是rc2,方向舵是rc4

网友:
楼主看这里,会搜索改参数吧,虽然是设置飞翼和V尾的教程,但是楼主可以参照上面的部分说明

网友:
在遥控器校准调参那里可以调,在自稳模式下,遥控器舵量显示面边上有个小框打钩就可以了,别在油门通道打钩很危险

网友:
这个问题折腾掉我一天的时间,把rc2_rev打开,rc1_rev关掉,然后ELEVON_OUTPUT四个模式里总有一个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