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蝎子4020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6-06-23):
才入的这款电机,安装发现四颗螺丝有点问题:拧紧后,竟然还冒出来一点,迷惑中。。。特请教用过的模友

网友:
不会是底座装反了吧

网友A:
应该是底座装反了,楼主这是装什么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底座装反了,楼主这是装什么飞机?

ef的70e extra300,我确定没装反,如果装反的话,冒出的就更高了,因为正面的孔是斜的。

网友:
估计这个十字架不是直接紧贴在防火墙上的,4颗大螺丝可能需要加垫才能合适,所以无需考虑4颗小螺丝是否露出。

网友:
这个情况无论是什么原因发生,都应该好处理呀。可以像九哥那样加垫片,也可以把防火墙浅浅的打孔,以保证十字片紧贴。

楼主:
那我还是加垫片吧,谢谢各位的建议!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