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轴续航时间问题,大神请进。。。

楼主(2016-06-23):
飞机是自组飞越680具体配置如下:朗宇4108S-480KV电机配1255碳桨,铂金30A电调,飞越680机架电动起落架,naza V2飞控带OSD MINI,微单带云台电池用的4S-5200毫安,现在带微单起飞重量8斤,飞行时间6分钟,请问各位大神如何提升续航时间,4108-480KV电机最大可以配多少寸桨(关键是提升续航时间),还有就是电脑版本的GS地面站软件谁知道哪里能下载,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电池要用6s,1555以上桨,不然白费了这机架电机啊…换掉至少15+分钟

网友B:
上不了680最大上13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不了680最大上13寸

T810机架才能1555,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要用6s,1555以上桨,不然白费了这机架电机啊…换掉至少15+分钟

我680机架上不了15寸桨,我看了最多上13寸,而且电机是480KV的,是不是换6S5200电池续航时间要提升?

楼主:
电池改成6S-5200毫安,换1355桨,效果是不是要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680机架上不了15寸桨,我看了最多上13寸,而且电机是480KV的,是不是换6S5200电池续航时间要提升?

换6s 更大的桨续航肯定提升,你的是四轴吧?680怎么会上不了15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6s 更大的桨续航肯定提升,你的是四轴吧?680怎么会上不了15寸啊

我的是6轴哈,现在上1255桨,桨跟桨之间距离非常近,准备买碳管加长机臂,上1455桨对现在的电机电调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6轴哈,现在上1255桨,桨跟桨之间距离非常近,准备买碳管加长机臂,上1455桨对现在的电机电调有影 ...

应该没有,你看看电机上14寸需要多大电调就行了,只有加长机臂可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你看看电机上14寸需要多大电调就行了,只有加长机臂可行了

刚才已经拍了6根40CM长碳管,到手改掉应该会好,昨天朋友叫我上6S-5200电池时间会长点,结果相反,掉电速度更快,飞行时间3-4分钟,原来的4S能飞6分钟左右,等改了出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已经拍了6根40CM长碳管,到手改掉应该会好,昨天朋友叫我上6S-5200电池时间会长点,结果相反,掉电速 ...

电压高的要配大电机大桨,续航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的要配大电机大桨,续航才长

目前等碳管到货,把轴距改大后上1455桨试试4s跟6s续航时间

网友C:
4108是个很鸡肋的型号 小载重 3508 12寸 上 6s合适  大载重4110 15寸 6s合适,4108楼主这么配 效率本来就不够,你这配置 容量加到8000电池 会好点,但是12寸桨又会导致转速过高 也不是效率高的方案

4s的配置很难找到高效的 一般都是四轴 12寸 轻负载  上了六轴说什么都得6s 除非你什么都不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要用6s,1555以上桨,不然白费了这机架电机啊…换掉至少15+分钟

680机架不改轴距能15寸,我当着你的面把架子给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108是个很鸡肋的型号 小载重 3508 12寸 上 6s合适  大载重4110 15寸 6s合适,4108楼主这么配 效率本来就不 ...

电池到是没什么,我做电池的,现在已经用6s电池了,昨天把机架改长了,准备上1455桨试试6s看看续航时间!

网友D:
确实有点鸡肋。。而且680这个架子最大13寸桨。如果1355+6s8000还是不够的话,考虑换x4110s吧。改机臂上1555或者1447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点鸡肋。。而且680这个架子最大13寸桨。如果1355+6s8000还是不够的话,考虑换x4110s吧。改机臂上1555 ...

当初配的这电机确实没选好,准备把4108S出掉,换4110试试,效果应该不错郎宇4108S、480KV6个,需要的老板私聊我,飞行次数20以内,

网友E:
你好,你的电机是朗宇4108s-480的电机吗。有无摔过?还有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的电机是朗宇4108s-480的电机吗。有无摔过?还有价格?

你好朋友,电机如你所说型号正确,电机没摔过,你放心,价格没办法少了,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要用6s,1555以上桨,不然白费了这机架电机啊…换掉至少15+分钟

680能上15的桨?

网友F:
你这架子太软,挂微单上稍微大点的架子把,小KV配大桨。你这一换,电池电机都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架子太软,挂微单上稍微大点的架子把,小KV配大桨。你这一换,电池电机都要换

另外,飞越680.690挂微单都要考虑机架的硬度问题。个人还是建议上大一点的架子。

网友:
换大奖,高效率电机!

网友B:
飞越680我帮别人用3508电机  600kv  6s5000电池  12寸浆飞下来电机凉的。你的电机可以6s大浆,飞机可以电机相邻电机上下错着安装也可以浆有少量重叠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680我帮别人用3508电机  600kv  6s5000电池  12寸浆飞下来电机凉的。你的电机可以6s大浆,飞机可以电机 ...

现在我把机臂加长了几公分,目前上1455桨,相比之前续航时间加长了4分钟左右,5200毫安4s跟5200毫安6s时间差不多,都在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要用6s,1555以上桨,不然白费了这机架电机啊…换掉至少15+分钟

表示同意

网友(2016-08-18):
如果准备大改的话,加长机臂后建议用大疆E800,8000毫安能飞15到18分钟,不建议上1555桨,16毫米的机臂强度不够,震动也会变大,这个机架挂微单已经很吃力了

网友:
我的680起飞3公斤,4s10000可以28分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