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自组无人机续航能力

楼主(2016-06-23):
飞机是自组飞越680纯碳纤版配置如下:朗宇4108S-480KV电机配1255碳桨,铂金30A电调,飞越680机架电动起落架,naza V2飞控带OSD MINI,微单带云台电池用的4S-5200毫安,现在带微单起飞重量8斤,飞行时间6分钟,请问各位大神如何提升续航时间,4108-480KV电机最大可以配多少寸桨(关键是提升续航时间),还有就是电脑版本的GS地面站软件谁知道哪里能下载,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多轴目前的技术水平,大桨、高压,低KV是基本的技术

大疆E800电机是3510,KV是350,所标配的是13寸桨;

就你现有电机情况,用6s电池吧,可以考虑1555桨;

网友:
减重,减重,再减重!

网友:
4kg还是4s电池 肯定没戏

我用6s 5200电池 E800带微单只有3.3kg 能飞16分钟左右 你的太重了

网友:
果断6S 6000的电池

网友A:
换6S 8000电池,1555桨,再减重到3公斤左右,续航应该在20分钟以上。

网友:
首先减重,然后换6s电池、1555桨、换低KV值电机。

网友:
4S,1255,4000g,微单加云台,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6S 8000电池,1555桨,再减重到3公斤左右,续航应该在20分钟以上。

吹牛也不是这样吹的,6S 8000电池已经注定整机重量不可能在3kg以内!

网友A:
我的5008电机的4轴,6S8000电池,云台相机图传OSD全套起飞重量2.5千克,没见过吧?

网友:
电机换4110s的,电池之前6s8000的,桨上1555的,

网友(2016-07-27):
飞越680最大的问题是上不了14寸以上的桨。。最大12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