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6-06-23):
       雕刻机主轴不用主轴电机 换成普通的电机,加个电钻头可以用不    主要啃木头用感觉主轴电机轴太短  木头要挖下去140mm

楼主:
z轴行程我弄成200的

楼主:
主要那个主轴电机边就碰到木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z轴行程我弄成200的

谢谢回复

网友(2019-02-12):
如何加长轴是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