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后像弹力球一样····

楼主(2016-06-23):
如题所示 普通F3飞控 BF2.8.1固件,飞机在做动作都正常,只要触地或者 开启AIR模式降落就会发生下述情况;手动模式  油门保持悬停状态,打杆正常,大动作 飞机一但触地 就会瞬间升高1M多又降下来、如果降下来又触地,这次就会升的更高,如此反复 如果没触地,那就会慢慢恢复至悬停状态 就跟弹簧一样。这期间油门很难控制。

手动模式 开启AIR  起飞后  关油门 飞机就像弹球一样 上下跳  会越跳越高 直到翻车。只有上锁才能停下。 不开AIR模式 可以正常降落。下面视频是开启AIR模式 降落。 求高手解答这是怎么回事 正常?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同样问题,但我用单独通道控制air模式,我起飞后在空中才切换air模式

网友:
貌似最低油门设得太高了。

Air Mode 的油门比其他模式的油门较高的。

网友:
心疼地板

网友:
弹弹弹~~~弹走鱼尾纹

网友B:
地面效应,这个只能靠手感,对油门的精确控制!在接触地面的一瞬间,大概离地还有几厘米的时候迅速给点油门,不能太大,只能微微的一点油门,保证飞机有个微弱的升力使它瞬间悬停,然后收油就行了!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缓慢下降的油门,不足以降落,因为你距离地面越近,反推力就越大,你用比悬停小一点的油门是完成无法降落的

网友:
正常现象,手动模式下你开了airmode,飞机要维持姿态,你的降落姿态恰巧不是完全水平,飞控发现落地姿态不对了,给油保持原来姿态造成弹跳现象,方法是关闭airmode降落或者自稳模式降落

网友:
最低油门设的有点高吧?

网友C:
最低行程怠速设太高了,还有就是落地前,瞬间上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低行程怠速设太高了,还有就是落地前,瞬间上锁

我早上也在思考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吧最低行程和遥控的行程设的很接近,感觉只要油门摇杆动不到一毫米电机就启动了,我回去间距调整下试试 谢谢

网友D:
起飛\降落前 "關" Air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但我用单独通道控制air模式,我起飞后在空中才切换air模式

这个方法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飛\降落前 "關" Airmode.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效应,这个只能靠手感,对油门的精确控制!在接触地面的一瞬间,大概离地还有几厘米的时候迅速给点油门 ...

恩 是试过 如果很平稳的落地 就不会跳,手感还得勤练啊

网友:
说白了就是air模式单独设置,起飞后才开,降落前关闭,自稳,半自稳,手动,都能开或关air模式,开了就不能降落,开了炸鸡赶紧关掉或者加锁飞控,不然烧电机电调

网友:
这个很好解决  离地十几厘米的时候先悬停一下 减缓下坠冲力 然后油门全收  我的机架电池在下 每次都是电池先着地 妥妥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