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血案!在室内帮朋友调700级直机被砍伤!!!

楼主(2016-06-23):
        意外发生在6月11号,因为飞机是用NAZA-H飞控,则必须要测试NAZA-H在失控状态下的表现,包括手动、姿态、GPS姿态各对应的模式下,电机是否会按要求正常工作!此项调试要求不能拔掉电机线,而我又嫌麻烦不想拆掉大桨,就想通过电机相反方向转动不会带大奖旋转的方法来调试!问题我不知道电机当时的接线是正转还是反转动,我又不想拆大桨,心想通电后只要我小心一点慢慢推油门,若发现电机是带动大奖转就马上关油门,然后再反接电机其中两条线,就可解决并完成调试。         世上很多事情也是这样,怕麻烦而少做了安全措施,以为是可行不会出现问题甚至是意外的,可是往往会分析不够全面而发生事故!本案就是此类很好的实例!另我百密一疏遭遇被砍的源头是:为朋友买的FUTABA 14SG遥控器!由于从没使用过也没有花时间学习14SG说明书,单凭用过JR DSX7和DEVO12的经验来操作调机。

        描述一下当时意外发生的情况,接收通电对频成功后,接动力电,大家都知道700级别直机都是两块6S电池串联成12S的,而我想单接一块6S电池给电调供电调试较安全,因为假如发生意外电机只能输出一半功率。另外为了更安全的需要,我在接电池正负级两条线时故意只插入电调端一点点:刚刚能互相碰触到,电调通电成功后开始推油门的同时我另一只手的手指拿住电池的其中一条线,以防假如大桨转动或失控就马上拔掉这条线!可即使如此,我还是没能避免被砍伤!!

        发生意外全因为是14SG的默认油门居然是反向输出的,也就是表面上我关到最低油门时它却输出最大油门!而我也遍遍忽略这点!油门慢慢往上推,超过50%还是没反应,察觉到有点不正常,当我在往下拉遥杆做关油门的动作时,杯具发生了!从事故发生后拆了大桨模拟被砍当时的情形可以看出,虽然只接一块6S电池,电机没有工作在缓启动模式,所以即使被刚启动的大桨砍到的伤害值也不低!手臂和下颌疼痛直到第二天才减少,当天下颌骨在吃东西时特别痛!调机在窄的室内,从照片可以看到被砍当时我是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多亏电池线没有接牢固,在被砍到下颌骨飞机因为力量惯性180度翻侧落下的同时电池线已脱落,动力关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希望广大模友引以为戒,小心谨慎,将这项模型爱好活动的事故率减到最低!“拒绝伤害,只要快乐!”
事后重新模拟意外发生时的过程

网友:
差点割 喉 啊 小心!

网友A:
12年注册的,不是新手了。。还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小心些吧,这次命大,下次可不一定。

网友B:
按理说6S的转速不会太高啊?电调都没有缓启动吗?

网友C:
700级调机都不卸大桨,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6S的转速不会太高啊?电调都没有缓启动吗?

6s也有1000转,远超吊扇。另外从12s变成6s,最高转速减半,扭矩没有变化。

网友:
老司机翻车在阴沟

网友D:
这个不怪14SG,是DJI的问题。
我也用NAZA-H,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油门输出是反的,必须在遥控器或者DJI NAZA-H调参里面设置反向,这个问题别说是NAZA-H,就连A2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年注册的,不是新手了。。还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小心些吧,这次命大,下次可不一定。

有些时候老手也会犯一些低级错误啊,比如对自己的经验过于相信,疏忽大意认为自己是老手了不会有事的

网友:
直机头次试机应该还没装大浆

网友D:
我调参的时候先不说不装桨,一般都是用开关电源代替电池接着的,24V50W的开关电源最大电流也就2A,调参用用够了。
实在不够的话换100W也就4A电源输出,不会有很大的破坏力。而且万一飞机飞出去马上会扯掉开关电源的线,就会失去动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怪14SG,是DJI的问题。
我也用NAZA-H,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油门输出是反的,必须在遥控器或者DJI NAZ ...

这个不是大羌问题 , F 所有控 油门通道必需设定反向

网友F:
足以事後回想出身雞皮咯嗒。有些事情是沒有第二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级调机都不卸大桨,也是醉了~

其实我调机前也意识到不卸大桨的危险,可能是因为当时精神比较差只想简单点快点调好它,再加上自己有一点冒险精神,就干上这趟傻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大羌问题 , F 所有控 油门通道必需设定反向

大概是我一直用FUTABA,其他没怎么用过

网友:
飞来横祸,万事小心,生命可贵。

网友:
我会引以为戒的~虽然我只是个玩450 的小菜鸟

楼主:
您的比喻很有意思,只是我并不算老司机,因为我基本都是单飞的状态,自己只有三台直升机,最初安装好后就不用老调试了,所以在调试方面我还是经验不足的!

网友G:
我剛買的 550L ,我一直都沒給它上大槳及細槳,

調GPRO 時也是,因為大機不容易拔馬達線,所以一定要更小心,

只有在調GPRO 的最大螺距,循環螺距,才上大槳,打熄火開關,小心到自己心跳加速,

一調完即拆大槳,到調好了之後,一直都不安裝主旋頭來插電測試陀螺儀修正,測尾巴.....

唉......好危險的!

祝早日康復吧

网友H:
14sg直升机模式,油门是要调反向的。所以阅读说明书很重要。。。。。。不过还是要心疼一下楼主。

网友I:
因为懒丢了小命,这题其实不难选

网友:
这叫自杀未遂

网友:
引以为戒引以为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调参的时候先不说不装桨,一般都是用开关电源代替电池接着的,24V50W的开关电源最大电流也就2A,调参用用 ...

好方法!你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足以事後回想出身雞皮咯嗒。有些事情是沒有第二次的。

其实我在通电测试前已明白这样做有可能被砍,所以才没有插牢电池线和一只手拿住一头电池线,就是做好被刚开始转动的大桨砍到后的自救措施!

网友J:
我去电脑好像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剛買的 550L ,我一直都沒給它上大槳及細槳,

谢谢,每一位模友都应该向你学习,小心驶得万年船!我早已康复,飞机也早首飞并定点定高成功,谢谢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14sg直升机模式,油门是要调反向的。所以阅读说明书很重要。。。。。。不过还是要心疼一下楼主。

是的,学习说明书很重要,身边若有老手带也很重要,谢谢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为懒丢了小命,这题其实不难选

嗯 !直升机危险非同小可,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懒惰放松警

楼主:
不是每次都这么命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去电脑好像烂了

是的,液晶屏被砍碎,因为需要电脑连接NAZA-H飞控调参,电脑必须放直升机旁边,人没什么事就很庆幸了

网友:
太恐怖了,直机最不能怕麻烦,我得吸取教训

网友:
楼主,你没把握,其实卸下桨就行了,没必要。不值得啊,下次小心,不幸中的万幸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在通电测试前已明白这样做有可能被砍,所以才没有插牢电池线和一只手拿住一头电池线,就是做好被刚 ...

有句話叫:萬萬沒想到。。。

网友:
就是拆了大奖也不是很安全 最好拔电机线 最稳妥 大机不好拔可以直接把电调的油门线拔下来 用一个7.4V电池给陀螺供电就可以调了

网友:
楼主命大受伤的部位可是要害,调试时拔掉电调线用外置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调机前也意识到不卸大桨的危险,可能是因为当时精神比较差只想简单点快点调好它,再加上自己有一点 ...

血的教训啊,以后注意了

网友K:
我想说说,
第一,Futaba遥控器的油门通道默认就是反向的,这个业界都了解,用过的F控的,肯定知道,楼主应该得到原机主、控主的提醒。
第二,大部分电调,最大油门上电,都是会提示或者进入编程模式的,而不会直接启动马达;也不会因为油门摇杆复位到中点,就允许启动马达。
第三,电调的模式还没有进行全面设置的情况下,就上桨调机,确实不对,至少要知道当前电调是定速模式还是油门线模式、是缓启动模式还是固定翼无缓启动模式。
第四,futaba遥控器直升机模式,默认带“油门开关”(熄火开关),切熄火应该是肌肉反应了。

最后说一句,即使楼主是老手,对传统花式3D直升机的各种无副翼陀螺仪系统比较熟悉,但在面对奇葩DJI的飞控时,也要提起100%精神来,严肃对待飞控与三轴无副翼系统的区别。因为,DJI那JB玩意,正常情况下都可能出问题的!

最后,祝楼主早日康复,祝爱机恢复爽飞。

还有,珍爱生命,远离DJI…………

网友:
真要小心点,看着都害怕。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怪14SG,是DJI的问题。
我也用NAZA-H,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油门输出是反的,必须在遥控器或者DJI NAZ ...

大疆黑啊。。。。。油门行程反了这种情况 常有的事,dji又不是专门给futaba开的
今天futaba行程对了。明天jr反了,后天jr对了天地飞反了。。。。你搁这较真
多轴室内调参都不能装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想说说,
第一,Futaba遥控器的油门通道默认就是反向的,这个业界都了解,用过的F控的,肯定知道,楼主 ...

pix大法好,naza h,12年的产品了,真不能苛求什么,那会儿手机都还是iphone5,14年固件都停升级了。能飞起来不错了

网友:
油门反向接电后电机声音不对啊

网友:
也给我一个大的提醒!  安全大过天!

网友:
就连旋转正反都没设置好就敢装大桨,楼主你可长点心吧

网友:
胡特巴黙认油门反向真是害死人,我用T8FG调四轴时也因同样的原因额头被砍2个口,共缝8针。

网友:
这个与任何设备都没有关系,主要是楼主本人的责任。安全第一,命长久!

网友:
我昨晚上也是试下700的电机是不是接反了,我用手按着旋翼头一点点慢慢加油门,结果TM的,转了一下,把大拇指整的生疼,700级的扭力太大了,以后知道了,700级真的按不住,450还行,大机还是站远点。

网友:
低价错误,非常不该

网友:
注意安全, 拆螺旋桨,这个是必须的,河中淹死会水匠,老司机一言不合就开车,酿惨祸,  禁忌 禁忌

网友M:
都怪扶她吧他XX的油门以众不同

网友:
安全第一啊,这么大的飞机真的很危险。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
380级别调机尚且拆除大小桨,拔掉电机线,楼主喝醉了?

网友:
Futaba的油门的确是反的,跟JR不一样。

另外,调机的时候务必拆掉大小桨,即便是要调螺距神马的,也可以用以前炸掉的桨锯短了装上单个去测,这样把风险降到最低,或者干脆只装接收电去调试,怎么也转不起来。

不论如何,偷懒万万使不得,话说之前一伙计调机,油门都切熄火了,结果身体一不小心给碰开了,好在只是450,直接上天花板了,人倒没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买18sz吧,好像18sz默认就是油门反向的

网友: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4SG设定模型第一件事就是油门反向,调机的话,电调内带BEC的通电我都要打开油门锁定开关,一般12S动力调机都是2S直驱接收电就好了。。。。
18SZ油门默认反向,18SZ频幕还有一个一键锁定油门,按一下,开始响声,油门关闭,调完,打开完事。。。。

网友N:
。。楼主神人。。。知道危险还犯懒癌。。。
虫子电调?最大油门尽然没报警?
有几次也是熄火开关忘了开。油门还是最大的时候。。通电电调就嘀嘀嘀嘀。。。进入设置了。。

网友:
700级的机机已经能杀人了。这么大的机机不拆桨调试真的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我胆小别吓我。

网友:
万幸啊,调机下桨不是说了玩的。

网友:
两个螺丝差点引发割喉案。。。
楼主以后肯定不会再带桨调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pix大法好,naza h,12年的产品了,真不能苛求什么,那会儿手机都还是iphone5,14年固件都停升级了。能飞 ...

NAZA-H 2012年咋了? Pixhawk 是2013年的。

DJI 恶狠狠的直接拦腰切断了他旗下本身就不成熟的直升机系列飞控的升级和研发,而官网承诺多年的功能升级也没有兑现,所以,DJI的东西,还是要多观望更好!

网友O:
4針血淋淋的教訓

网友:
700机露珠还在,记得烧香

网友P:
玩直机这随时要保持紧张感,时刻警剔,这700的大桨转起不是开玩笑的,亲眼见过600级的直机尾桨轻松削进人的骨头里,图片我就不发了,太血腥了。。。。。

网友Q:
不幸中万幸,血的教训,我调450被砍过,幸好遥控器帮我挡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只能怪你自己,没有确认油门正反的情况下,装桨调机。

大家哪个不是在室内调机,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才是关键。

网友:
超哥小心啊

网友:
还没试转过就开搞,太危险

网友:
早日康复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R:
再歪一点砍到脖子上的大动脉,你就一命呼吸了。安全第一啊。

网友:
注意安全, 拆螺旋桨,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futaba先设熄火开关!最安全

网友S:
可惜电视机了。。。。。。

网友:
调机不拆大桨,你真牛 。安全第一。。

网友:
不按安全操作规程操作。调机必拆桨

网友: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我也因油门反向被砍过,还好是450……

网友T:
楼主你的站位太惊险了,那里可是大动脉,只要受伤,几分钟内见马克思,在医院里都未必救得急,感谢老天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感谢你的分享,让广大模友向你取经。

网友:
所有的事故都是由一系列疏忽积累起来的

网友:
拆大桨也不安全,我一般在不能拔电机线的情况下,我会拆掉大齿

网友:
万幸的是你用了6S,不是12S,动力只有接近1/4,不然估计起码进院了!

网友U:
米国就有一少年,喜欢将直机贴近自己很近距离飞,后来出事故,被砍中头部颈部丧命,楼主幸运无大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疆黑啊。。。。。油门行程反了这种情况 常有的事,dji又不是专门给futaba开的
今天futaba行程对了。明 ...

也不算是黑,要是黑我也不会用这么多DJI产品了
A2为了接收机一般都要用FUTABA控,因此其他的控就没怎么用过了。

网友D:
所以我在前面就说了用一台开关电源会更好。
按照好盈的50A电调7.4V 7A输出就是51W,用50W开关电源正好
100A以上的是8.4V 10A,84W用100W开关电源也够了
峰值就别算了,难不成你还要测试舵机堵转扭力?

网友:
玩模型更要注意安全,有段时间在室内飞450,就一直担心射桨,终于有一次射桨了 ,还好打在窗帘上,万幸!

网友:
吸取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大羌问题 , F 所有控 油门通道必需设定反向

我也被FUTABA3通道初始是反向的坑过!

网友V:
幸好伤得还不是太严重。今后万万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在前面就说了用一台开关电源会更好。
按照好盈的50A电调7.4V 7A输出就是51W,用50W开关电源正好
10 ...

网友:
FUTABA 默认油门反向 不知道是哪个二货想的 坑人

网友W:
还没全部看完,看到Futaba 就知道3通道没反响。果不其然。一定不要偷懒

网友W:
还有那个MB调试视频里,让新建一个新的直升机模型居然没有提到3通道油门反向,老X调试的差点就中招,幸好好赢V3电调有保护选项。一直滴滴告警。

网友X:
被100油门状态下不锁尾,快速自旋然后熄火的450爆头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说说,
第一,Futaba遥控器的油门通道默认就是反向的,这个业界都了解,用过的F控的,肯定知道,楼主 ...

多谢分析!谢谢关心!至于DJI飞控,应该没你说的那么差劲,至少到目前我起降了百多次都没出现过问题,数十次失控测试也很正常,所以我对DJI飞控表现比较满意!只可惜功能单一和PIX飞控相比有较大差距,我也更喜欢PIX可惜不会用,但NAZA-h一般的应用也足够了

网友Y: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调机前也意识到不卸大桨的危险,可能是因为当时精神比较差只想简单点快点调好它,再加上自己有一点 ...

新手不懂,被砍一次全当是教训。可是已经意识到了危险,还出状况,这个比较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Y:
新手不懂,被砍一次全当是教训。可是已经意识到了危险,还出状况,这个比较郁闷

我知道你不是新手,当时我调机时的身体状况是这样的:首先精神欠佳,什么活动都不想做,但答应朋友在说好的日期调好飞机必须做到!当时就这样只想通过尽量少的步骤完成调机,意识到危险却固执而为之,这叫愿意去“冒险”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神人。。。知道危险还犯懒癌。。。
虫子电调?最大油门尽然没报警?
有几次也是熄火开关忘了开。 ...

调机当时精神欠佳,浑身乏力,懒癌发作,做什么怕麻烦只想越简单越好,加上有点冒险精神就犯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4針血淋淋的教訓

朋友你玩什么伤得这么严重?话说你在房间里看病时,可门外有个哥们看着你笑得很开心,是你幸灾乐祸的朋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玩直机这随时要保持紧张感,时刻警剔,这700的大桨转起不是开玩笑的,亲眼见过600级的直机尾桨轻松削进人的 ...

没有这么可怕吧?没看到照片真不敢相信

网友Y: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不是新手,当时我调机时的身体状况是这样的:首先精神欠佳,什么活动都不想做,但答应朋友在说好 ...

我的表达有问题,我的本意是如果是新手的话,这样被砍是对鲁莽操作的教训。你玩了好几年了,按说不应该
你说的精神状态我非常同意,飞也是这样,有时候就跟完全不会玩了似的,各种错舵,一般这种时候直接收摊走人
我也被砍过,左手大拇指见骨了,自己绑住手指跑到医院缝了6针,以后再也不敢冒险了。直升机不是闹着玩的
祝你早日康复

网友:
反向油门没有从最高推到最低,电调也能启动?不过700试机是必须去大小桨的

网友Z:
1.直升机电机必须用香蕉头,容易插拔,这玩意说起来就为了调机好整的,而且也比直焊电流大。
2.调机建议使用低功率电源,比如说服务器或者机箱电源,用升压器升上去。必须用原装桨测试,否则可能因为桨的重力导致调的不精确(这点对直机用飞控尤其要注意)。而且测试时候记得拔电机线(两根)
3.关于控,建议事先调过小机子后再调大机子,这样即使出事也会发生在小机子上。FUTABA这控这事之前看视频了解了,你的属于事现准备不仔细。每个控有每个控特点,我用的华科尔d10,因为接触刷机的原因,所以可以了解到每个品牌控的基础特点(前四个通道顺序,正反)
4.我记得老早就说DJI开发直机飞控那帮子跑路了,很纳闷现在大疆还在官网放出飞控的相关链接,什么意思?没有技术人员的产品就是垃圾,不管功能如何。(可以类比前段时间航模吧众筹的追云无人机)建议如果楼主用700只是练习f3c什么的,不要采用飞控,用有副翼机子练习基本动作。如果是准备当做航拍用,建议搭载vbar、sk720等带一建归正三轴,相信自己手比相信飞控更重要,练过3c的飞手抵得过任何自稳飞控。

网友X:
有图有真相,去年年初四的事情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多谢分析!谢谢关心!至于DJI飞控,应该没你说的那么差劲,至少到目前我起降了百多次都没出现过问题,数 ...

别说Naza,就是Ace one  、Ace Waypoint,在700级以上大机上毫无征兆突然炸机的不在少数,建议兄台不要大意,700级还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
阿弥陀佛万幸,这种事再麻烦都要做的,麻痹大意易出事故!学您的经验,大家一起总结!

网友:
唉,又见直升机伤人,严重打击继续飞直升机的念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怪14SG,是DJI的问题。
我也用NAZA-H,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油门输出是反的,必须在遥控器或者DJI NAZ ...

起飞前确认好有没错,这个必须

网友:
“此项调试要求不能拔掉电机线,而我又嫌麻烦不想拆掉大桨”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必须用电机的时候 必须要拆大小桨
必须用大小桨的时候 必须拔掉电机线    只有这样才能将危险降到最低!
你也够结实的,桨都坏了。。

网友:
为什么14SG的默认油门是反向输出的?
完了楼主还要再来一次?模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都怪扶她吧他XX的油门以众不同

他为什么要弄个反向,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P:
玩直机这随时要保持紧张感,时刻警剔,这700的大桨转起不是开玩笑的,亲眼见过600级的直机尾桨轻松削进人的 ...

所以,心情不好,没兴趣,不动飞机。之前炸过一次,现在零件都买好了,就是因为没兴趣,所以不动飞机。动飞机一定要注意力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幸中万幸,血的教训,我调450被砍过,幸好遥控器帮我挡住了

所以,心情不好,没兴趣,不动飞机。之前炸过一次,现在零件都买好了,就是因为没兴趣,所以不动飞机。动飞机一定要注意力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S:
可惜电视机了。。。。。。

忘了电视机吧,命还在就行了。回头再买一个,不算啥事。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的表达有问题,我的本意是如果是新手的话,这样被砍是对鲁莽操作的教训。你玩了好几年了,按说不应该
...

所以,心情不好,没兴趣,不动飞机。之前炸过一次,现在零件都买好了,就是因为没兴趣,所以不动飞机,就让她在那放着。动飞机一定要注意力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Z:
1.直升机电机必须用香蕉头,容易插拔,这玩意说起来就为了调机好整的,而且也比直焊电流大。
2.调机建议使 ...

如果论空中的格斗技巧,二战的飞行员绝对比现在的飞行员要强。因为人家靠的是实打实的飞行技术,现在靠的是各种仪器和电子设备。有时候科技太发达,人也就会变笨了。扯远了,不说了。

楼主:
大家都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R:
再歪一点砍到脖子上的大动脉,你就一命呼吸了。安全第一啊。

是啊,和死神擦身而过,惊险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你的站位太惊险了,那里可是大动脉,只要受伤,几分钟内见马克思,在医院里都未必救得急,感谢老天给你 ...

嗯,想不到一次看似普通的调机却让我和死神擦身而过,直升机模型这项活动确实是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楼主:
引用 网友U:
米国就有一少年,喜欢将直机贴近自己很近距离飞,后来出事故,被砍中头部颈部丧命,楼主幸运无大碍。{:1_43 ...

你说的这条新闻当时我也看到了,论坛还发了案发照片,真是太可怕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幸好伤得还不是太严重。今后万万要小心!

谢谢,一定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被100油门状态下不锁尾,快速自旋然后熄火的450爆头的飘过

450爆头这么严重?我想知道你有因为这事而害怕再玩直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1.直升机电机必须用香蕉头,容易插拔,这玩意说起来就为了调机好整的,而且也比直焊电流大。
2.调机建议使 ...

谢谢您建议!这次为朋友的直升机选用NAZA-H是因为他只飞航线,而NAZA-H有GPS能脱控并能定点定高飞行,和精灵GPS模式操作是几乎一样的,所以对比你说的VBAR和SK720,我觉得NAZA-H更适合他

楼主:
引用 网友X:
有图有真相,去年年初四的事情了

朋友你头部伤得很严重啊!也是玩直升机弄伤的吗?如果是的话,我想知道你会因为这样而今后害怕再玩直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别说Naza,就是Ace one  、Ace Waypoint,在700级以上大机上毫无征兆突然炸机的不在少数,建议兄台不要大 ...

嗯!只是我不明白,那些”毫无征兆“炸下来的直升机,事后是否有确切证据表明是DJI飞控故障所致,还是可能是直升机在飞行中因为其它原因,比如机械或飞控外的电子设备故障而炸机呢?然后有没可能再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冤枉抹黑 ?? 要知道DJI 树大招风!另外大部分人的心理以为装上了飞控就不会炸机,过度依赖,可一旦失控炸机在查不出原因就一口咬定是DJI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头部伤得很严重啊!也是玩直升机弄伤的吗?如果是的话,我想知道你会因为这样而今后害怕再 ...

去年年初四凌晨发生的意外,住了一个礼拜院,之后刚康复的时候还真有点怕,起飞降落都离得远远的,之后技术前进的步伐加快了很多,也就没那么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只是我不明白,那些”毫无征兆“炸下来的直升机,事后是否有确切证据表明是DJI飞控故障所致,还是可 ...

DJI飞控先天的设计算法就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比如自稳模式下,罗盘也参与计算和对飞机的控制,这个就是不符合逻辑的,一旦遇到干扰,切回自稳都不一定能救机成功!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啥电调啊?电调应该有缓启动模式啊,还有,如果电调检测到油门不是在最低位,应该进入设置程序啊。

网友:
对于这些危险的事情经验往往是最不可靠的!!所以还是安全第一,不要怕麻烦,嫌麻烦就是对自己的声明不负责啊!!祝君早日康复。

网友:
没有弄好,绝不加桨

网友:
我的一直都是2s,500毫安调机,转起来需要助力,虽然对电池不好,不过电池便宜

网友:
调机,首先就要拔掉动力电,小机也拔掉电机线,这个是必须,

网友:
引以为戒

网友:
你的命很大。我也被X3砍过,显示器和你一样,胳膊挂彩,真太危险了,耳朵下面就是颈动脉,你捡了一条命
。。

网友:
楼主血的教训再次向广大魔友敲响了警钟,安全无小事呐!

网友:
我觉得确实是Futaba的问题,我飞固定翼也是同样的问题,油门行程校准时因为油门通道反向被打烂了衣服(还好大冬天穿的厚,羽绒被打的满天飞。。。),不过也怪自己偷懒没卸桨

网友:
看完帮顶....引以为戒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艺高胆子大

网友:
悠着点,老司机

网友:
F控就是蛋疼,尤其是操作界面极其不友好

网友AA:
引用 网友K:
我想说说,
第一,Futaba遥控器的油门通道默认就是反向的,这个业界都了解,用过的F控的,肯定知道,楼主 ...

确实亲眼目睹装了ACEONE的直升机飞着飞着就真变“无人机”了,它会有自己的想法,炸向它想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确实亲眼目睹装了ACEONE的直升机飞着飞着就真变“无人机”了,它会有自己的想法,炸向它想的地方。

呵呵,是啊,所以慎用DJI的直升机飞控!

网友:
开电调飞机和遥控一定要拆桨,都玩到700e了怎么会这么关键的时候偷懒呢!

网友:
油门反向??

网友:
找死的节奏

网友:
偷懒不拆桨的事故有很多了,引以为戒

网友:
不拆桨..的后果

网友:
还是拆桨调试吧  。。。好恐怖

网友AB:
太吓人了,以后不管调大机还是小机都要把大桨拆了。

网友AC:
直机玩飞控就是作死

网友AD:
陀螺仪都没设置好,就通电。。。。

网友AE:
换换换吧...

网友AF:
呀,好危险,幸好不是喉咙,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AG:
安全第一 ,祝早日康复

网友AH:
为毛要带着桨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