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6-24):
自己是一新手,自己装的250,这个布局怎么布才酷???。。装了图传,自己却不敢看。。一看飞机就失控。

网友A:
电机好小啊

楼主:
需要换大的吗?我也不怎么懂这个电机适合多大机架的?

楼主:
需要换大的吗?我也不怎么懂这个电机适合多大机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好小啊

需要换大的吗?我也不怎么懂这个电机适合多大机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换大的吗?我也不怎么懂这个电机适合多大机架的。

你用的1806的吧,250轴距的用1806感觉不合适

楼主:
对对对,我就是用的1806  我半个月前,还飞掉一架,那个是在朋友哪里买的旧的,是飞盈佳乐的电机。感觉和这个差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1806的吧,250轴距的用1806感觉不合适

那哪种比较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哪种比较合适呢?

2204或2205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4或2205呗

谢谢,电调还是20A的吧

网友B:
电机用大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用大点嘛

好的,我改天就换,怎么适应看图传

网友:
新手不要看屏幕飞

网友:
惨不忍睹,把多余的线剪了吧

网友:
同款电机保护座 哈哈

网友:
电机确实小。

网友:
250流行之初经典电机,我的第一架现在还在飞,只不过改成4S电了,也1806,练手还是可以的,本着小花钱多办事的原则,炸差不多了再换吧。

网友:
有关布局方面的主要建议就是摄像头稍上扬,否则飞起就看地,图传内置且和天线之间用延长线连接以防炸坏;

其它方面的细节多看大家装机贴学习,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如何做最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