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推正负大螺距,旋翼平面抖动,都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6-06-24):
新装一台INNOVA700,配置750mx,花牌130A HV,Kst815 805,Kbar,Rjx大小桨,装好首飞,bar里的各项参数根据手感已经调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急推正负螺距时(快到最大正负螺距)旋翼面筛糠一样的抖动,bar里最大震动值2800,悬停估计1800左右,转速不是很高1900左右,飞机起飞重量4.9kg,十字盘高度起初开的100,因为抖动已经降低到50,但还是抖,检查后感觉大桨上的有些松,调整垫片上紧后还没测试,想请教下除过大桨松以外还可能有哪些原因?谢谢指教

网友:
机械的原因更多,注意检查,

网友A:
会不会螺距高了?

网友B:
1.动力不足
2.桨要轻、硬
3.主轴纵向窜动虚位

网友C:
楼主看看推到正螺距的时候两边桨的角度是否一致
有时候0螺距发现调平了,一推螺距发现两边桨角度不一样,会造成双桨。进而剧烈震动
造成这个的原因很多,建议楼主重点检查横轴,摇臂,再看看两边拉杆是否一样长,十字盘有没有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螺距高了?

螺距正负12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动力不足
2.桨要轻、硬
3.主轴纵向窜动虚位

动力有可能,转速开的低70%油门,主轴没有窜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推到正螺距的时候两边桨的角度是否一致
有时候0螺距发现调平了,一推螺距发现两边桨角度不一样, ...

机械安装调试应该没有问题,飞机来正倒都没有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推到正螺距的时候两边桨的角度是否一致
有时候0螺距发现调平了,一推螺距发现两边桨角度不一样, ...

十字盘使用调平器调的,舵机臂水平,十字盘水平,舵机拉杆平行主轴,大桨0螺距,调平十字盘时基本都没用微调,螺距全段都很平

网友D:
如果以上都没有解决,你试试调低旋翼头感度。如图所示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以上都没有解决,你试试调低旋翼头感度。如图所示降低

好的,感度调过,从100降到50没有明显改观,怀疑是大桨上的有点松,同时转速低,大螺距掉转后,大桨由于风阻无法甩直造成不平衡

网友E:
旋翼头两边的桨夹多少都有虚位松动,我从来都是不管的。
但有些人装机旋翼头装的完全没虚位,两边桨夹很紧,怎么做到的?是在两边桨夹分别加垫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力有可能,转速开的低70%油门,主轴没有窜动

动力不足也有可能是:a.电调设置    b.马达齿T数过大、马达憋转定速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翼头两边的桨夹多少都有虚位松动,我从来都是不管的。
但有些人装机旋翼头装的完全没虚位,两边桨夹很紧 ...

桨根加垫片,rjx大小桨原配就有垫片,但我的这架飞机大桨原配垫片有点厚,所以就用原配垫片比着用塑料片自己剪了四片垫片,之前大桨确实松,拉直后竖直放着自己都可以靠重力垂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不足也有可能是:a.电调设置    b.马达齿T数过大、马达憋转定速不稳。

好的,最近这两天一直下雨,雨停了开高一点转去再尝试。

网友F:
悬停震动1800有点高了,检查下桨夹吧
这机器怎么样,4.9kg在700里算很轻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悬停震动1800有点高了,检查下桨夹吧
这机器怎么样,4.9kg在700里算很轻了么?

4.9kg算比较轻,如果用4000mah的电池应该会更轻点。

网友:
震动原因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推到正螺距的时候两边桨的角度是否一致
有时候0螺距发现调平了,一推螺距发现两边桨角度不一样, ...

有时候0螺距发现调平了,一推螺距发现两边桨角度不一样

两边不会大于1度的差异 很有可能是虚位造成的 这个问题咋解决?

楼主:
也有可能你的十字盘不平,造成其中一边桨带有循环螺距。只要飞起来没有双桨就是没有双桨,两只桨的集体螺距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