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好长时间没玩了,和小白差不多了,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说的不对请指正~~

楼主(2016-06-24):
精灵2 是去年618年中活动买的, 精灵2+H4-3D云台    自己之前买了银色gopro4  ,然后又买了mini osd  和 图传还有鹰眼锐视 普通版。 现在有几个问题,如果不对请指正,谢谢大家。
1,指南针校准      控右上开关 6次----水平转一圈-----机头朝下转一圈---绿灯常亮  校准成功 对吧?
2.   gps位置更新(更新 新的自动返航位置)  左上开关 6次  对吧?
3,现在后出的 飞行器 都属于WIFI图传了吧? 如精灵3/4/  大疆悟,我的精灵2是否也可以改装成wifi图传的模式? 那样感觉会方便了许多,一个iphone6 解决问题,有没有好的改装建议推荐,谢谢。
4 . 电池唯一选择还必须是原厂的吗? 副厂电池有真正能用没问题的产品出来吗?推荐下,谢谢。
5.还有就是调参软件 里面的 感度等参数 有推荐吗,或者把调整的诀窍及步骤分享一下,感谢,因为我拍出来的有果冻现象。问过大疆技术,他就说调感度,至于怎么调,就不清楚了。。。

以上几点望好心人认真发表及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1.绿灯常亮就成功了   1.不清楚  3. 精灵3 a p 精灵4 悟 是2.4g高清图传  如果你想用手机做显示器  可以下载一个app;口袋fpv  需要购买一个视频采集卡  论坛有教程 也可以用雷家现成的   电池可以用副长  有钱就买原厂  感度可以使用默认的  有果冻可以更换减震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绿灯常亮就成功了   1.不清楚  3. 精灵3 a p 精灵4 悟 是2.4g高清图传  如果你想用手机做显示器  可以下 ...

好的,谢谢你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绿灯常亮就成功了   1.不清楚  3. 精灵3 a p 精灵4 悟 是2.4g高清图传  如果你想用手机做显示器  可以下 ...

网上搜索雷家 FpV就可以吗?就是想用手机当显示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搜索雷家 FpV就可以吗?就是想用手机当显示器

进电 找分类 fpv 第一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电 找分类 fpv 第一个就是

店铺名字叫什么?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铺名字叫什么? 谢谢

论坛就不说了  淘宝搜pixhack  然后进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