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s 无图传信号 是精灵3s 通病吗

楼主(2016-06-24):
前二天精灵3s 突然无图传信号 . 关机重启也不行 .几小时后自动恢复
好像有几个朋友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是精灵3s 通病吗

网友A:
app进入相机  返回 再进入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进入相机  返回 再进入  你试试

关机重启也不行 .换场地也不行.几小时后自动恢复正常.

网友B:
P3S的图传距离的话楼主可以看看官网的参数。
就是比P3A和P3P距离短的,而且P3S必须要把遥控器天线的尖端对着飞机,那才是他的发射面。
不过还是最好到空旷的地方飞

网友C:
过热引起的

楼主:
要返修 还是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P3S的图传距离的话楼主可以看看官网的参数。
就是比P3A和P3P距离短的,而且P3S必须要把遥控器天线的尖端对 ...

最好弄明白
自己弄错了会严重误导新手
无图传信号是无论远近 无论场地 都无图传信号

"P3S必须要把遥控器天线的尖端对着飞机 "     你确定是正确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返修 还是就这样

没用的,设计就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好弄明白
自己弄错了会严重误导新手
无图传信号是无论远近 无论场地 都无图传信号

确定啊,说明书里也有写到啊,

网友D:
天热 温度高 就这样,精灵3s天生的缺陷 建议你拆机 或者外加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啊,说明书里也有写到啊,

能载屏或拍照说明书吗?
我听说是天线以最大面积迎向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热 温度高 就这样,精灵3s天生的缺陷 建议你拆机 或者外加散热风扇

准备再买个小米4K版
A3S不行就小米
都不行就休息

担心飞行中失图传 这个就有点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