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X6遥控器对频

楼主(2016-06-24):
一直都是飞伟力的小机,目视范围内没有不受控记录。现在想人台X3,但控的问题很头疼,只飞直升机对控的要求并不高。D7E的控只用过模拟器,手大控小不作考虑。伟力X6感觉不错,想买个接收器Frsky  s-FHSS8通的不知能用不?求指导!

网友:
x3你用伟力那个控?用d7e还比他好

网友:
这个就算了,还是换一个控吧,推荐实惠好用的d10,大小鸡通吃

网友A:
伟力控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控就算了吧……

其实伟力这个k6控手感都不错啊,如果加接收能用,k110.x3一控都搞定了。

网友B:
那些小雞用的遙控器,發射功率很低的,遙控距離很近的

不要見到是遙控器就以為是一樣,

你打開看看它的發射頭,就清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小雞用的遙控器,發射功率很低的,遙控距離很近的

不要見到是遙控器就以為是一樣,

有空我还真拉距看看K110有多远,玩小鸡平时100米也就有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我还真拉距看看K110有多远,玩小鸡平时100米也就有余了。

不要妙想天開,一分錢一分貨,

看看它的售價吧!

如果它真的有本事,就不會那麼便宜了,

你做老板的話,也不會把自己的【好】貨賣得那麼便宜,

玩 X3 ,到時炸機了,是多少錢維修費?傷了人,又賠多少錢?

為甚麼就不能用個好的控!

因小失大,到時後悔也太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