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飞过北极星的?===

楼主(2016-06-24):
谁飞过北极星?我想入手一架,先问问次机好飞不?什么配置?

网友:
话说北极星还是kt板的最靠谱

网友:
以前有想买的冲动

网友:
这个飞机不错,我是3s电,master 80403叶桨 丹锂2814kv1390的电机,飞的不错
这飞机对降落水平要求较高

网友:
我两种北极星都飞过,还是楼上说得对,KT板的最靠谱。EPO的成本高重量大速度快操作难度大炸得更爽些。

网友:
自己去做个 KT版 飞机好飞  这个容易炸坏 电机部位那

网友(2016-09-10):
我有一架这样的北极星,飞了两年了,我用的是手上现有的2216电机,3S2200的电池,没有单独购买电机电池
这样飞起来感觉重心太后,可能是没按标准配置来的原因吧,但这样也勉强可以飞,能够飞12分钟。你要买的话用他原厂的电机和标准电池应该好飞的
觉得这个飞机还行,特别是样子很酷,机身切水,不像有些是水鞋的
kt板做的北极星我也做过,有两大特点,1是容易漏水,2鸡翼没有翼形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