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定速原理

楼主(2016-06-24):
请教电调输出原理,我用6S锂电,如果我设定100%定速,那么理论电机转速是3.7×6×KV值还是按满电4.2V×6×KV值算?我感觉是按3.7V算的,如果100%是按当前电压算的话那岂不是飞着飞着转速就降下来了(又或者是电调有升压作用?)。

网友:
肯定会降下来的,电调实际就是通过不断改变电流方向达到让电机转动

网友:
当然是按照3.7V计算合适你去看看锂聚合物放电曲线,3.7V是放电平台电压。你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3.7V附近吧

网友:
就拿好盈的电调来举例吧。如果开启了定速功能,好盈说明书里有一项关于定速的值,通过他给你的这个值去算出你要的转数,比如60%油门算出来3000转,当电池电压和电机KV满足他的条件时他就会一直维持在3000转!但如果你没开启定速功能,比如你满电测出100%油门时转数3300转,那3.7时肯定不到3300转!

网友:
你要是取消定速,直接给100%油门,你的确会发现,飞着飞着转速就慢慢下降了。

网友A:
應該把定速的百分比當作有荷載下可用轉速的百分比
而不是油門開度的百分比
電調也是計算轉速的
這樣直接用3.7V計算比較現實
不過我之前裝了個450pro
1880KV+6S從KBAR讀出空載大槳4500多轉
等於馬達空轉超過50000
我只能把極限定在槳極限的3600轉
實際飛的時候定100%一路3600轉槓槓低
一路飛到低於3.7V
後來用電調定速80%也是3600轉到底
感覺電調是用滿電來計算100%
畢竟現在電調都是在地面螺距0標定
所以我想開了
用電調定速把大槳轉速定在這動力組的合理範圍(70%-80%)或是弄個轉速計定在要的轉速
不用像陀螺定速一樣糾結在一開始的算法了

网友:
原理是基于转速和电流的闭环负反馈系统

网友:
无刷电机不是简单的电压与电流控制调速,牵扯到频率,因为它属于同步电机。定子要根据转子进行变化

网友:
反馈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把定速的百分比當作有荷載下可用轉速的百分比
而不是油門開度的百分比
電調也是計算轉速的

网友:
没有电池支持,再好的定速也是然并卵。。

网友:
定速是不可能到100%,100%时的输出功率要HOLD住最大螺距,所以,定速一般最大只能7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