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故障

楼主(2016-06-24):
大家帮我看看,A6 1路中电流出显示A.1  充电器嘀嘀嘀嘀的报警,其它路正使用充电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那坏了!

故障-

故障-

网友:
联系客服吧 a6 我上次遇见 也就出了来回邮费     问题不大

楼主:
是知道怎么返厂

楼主:
谁知道怎么返厂

网友:
那一路的平衡头检查一下,不行就只能返厂了
a6a9总有些奇怪的毛病,我的a9最近也是老报错,有时候又没问题,等彻底坏了再返厂吧

楼主:
有的时候 故障那路有正常,近期不正常了
还有那个模式4,里面的东东有好几样参数都不是到含义,一次调的时候由记不住原始值了

网友:
只有返给商家给你修。

网友:
谁有客服电话给一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