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4):
(图片)

网友A:
我用的PIX,可以在悬停模式起飞,APM应该也一样,但是最好不要在悬停模式降落,偶尔会抽疯炸机

网友A:
油门在中位以下,不动作

网友B:
啊哈哈哈 是我 我调过apm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PIX,可以在悬停模式起飞,APM应该也一样,但是最好不要在悬停模式降落,偶尔会抽疯炸机

但是自稳经常会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在中位以下,不动作

那么开悬停模式起飞,油门推在中位以上一点点,是不是可以缓缓地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哈哈哈 是我 我调过apm哦

能不能帮我回答上面的问题??

楼主:
诶?不对啊,我是在问问题...

网友C:
校准水平。校准电调行程。 4个电机是不是100%垂直于机身。 都检查之后还偏就用apm的autotrim修正一下就行了。 自稳模式有点偏正常, 风吹, 重心都有可能。

网友D:
1,地面站看飞控是否水平,如果水平,检查电机转向,桨的方向,
2,1不解决,就算是悬停模式起飞,照样翻

网友E:
增稳倾斜你把那个APM下面的减震座去掉,重新校正陀螺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开悬停模式起飞,油门推在中位以上一点点,是不是可以缓缓地上升?

油门中位以上升,中位以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地面站看飞控是否水平,如果水平,检查电机转向,桨的方向,
2,1不解决,就算是悬停模式起飞,照样翻
...

试了试,发现悬停模式起飞很稳,请问又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稳倾斜你把那个APM下面的减震座去掉,重新校正陀螺仪试一下

校准好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水平。校准电调行程。 4个电机是不是100%垂直于机身。 都检查之后还偏就用apm的autotrim修正一下就行了 ...

但是感觉好像会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懂帮顶啊

那谢谢啦

网友:
我用apm飞固定翼
但是各方面校准好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好几次了....

减震的东西拿掉没必要减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自稳经常会倾斜...

看看四轴的重心是不是正确!用双手两个指头分别支柱对角的两臂,看飞机往哪面偏,用电池位置来调。直到飞机重心完全在四轴中心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