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我的恒龙坦克一走就断电!麻烦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16-06-24):
情况是这样的,坦克声音,炮塔旋转都没问题,但是只要一移动立刻就断电了,重新装上
电池
也没有电,大概要等10分钟左右才能就自己通上电了,但是在一移动立刻又断电了,求助这是什么问题啊?我的是1/16的2.4G恒龙豹式

网友A:
查看所有接头有没有虚焊

网友B:
明显电池废了

网友C:
看看插头有没有插错位置

网友D:
是锂电池,还是恒龙自己的原装电池?貌似电池完蛋了

网友E:
用三用表测电池的带载电压,和空载电压,很容易就可实别电池的好坏。

网友F:
电池问题!

网友G:
要么充电,要么换个新电池就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H:
如果以上办法都不能解决 直接在某宝买个2.4的遥控器加接收板。有可能原装接收板以出问题

网友I:
电池可能有问题,或者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