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涵道的时候能不能用2个3s串联成6s?

楼主(2016-06-24):
飞涵道的时候能不能用2个3s串联成6s,这样应该在重量上不会增加很多?感觉现在飞固定翼和函道,3,4,6s都有用的着的,每个都买几块,有点麻烦。

网友A:
电池串没问题!关键是看电调电机支持不!!!

网友B:
串的时候注意电压要尽量相同,不然可能有一组会过放

网友C:
当然,不过要同品牌同型号还要同批次,像我本身强迫症8块电池都要标上1-8号,每次固定两块使用,充电都每两块一起冲

网友D:
主要是这样成本低很多是吧

网友E:
可以的,注意不过放就行了,能省则省吧

网友F:
我一直那样用 没事的 飞大机子12s都得用串联

网友G:
可以,就是串联的时候那么多插头,占据机舱内空间,走线要注意

网友H:
完全没问题。我目前 4块3s电池,两两串联再并联。

网友I:
没问题,不过记得包好别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