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这样还能飞吗

楼主(2016-06-24):
宝上买的安装调试好的。飞控这样前倾还能飞吗?在床上试了一下,屁股想往上起,就没敢再飞了。大神们指导一下吧!

网友:
在地面站调倾斜角度啊

网友:
很久没有看到这种装机法了。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得在软件里调安装角度。这样装有啥好处?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得在软件里调安装角度。这样装有啥好处?没看明白。

新手不会装。所以买个到手飞,不知道能飞起来吗

网友:
这是后来斜的吧

网友:
穿越装apm

网友:
实话实说,完全时代脱节不入流的飞机及配置

网友:
这也算安装调试好的?扯蛋呢

网友:
应该是后面没有粘好吧

网友:
把减震球去掉,直接贴上去

网友:
飞控内有陀螺仪?所以要调倾斜角度或者去掉减震球,让其水平??

网友:
说实话,这种到手飞还不如自己买来自己装,先不说其他就走线和飞控安装就很扯淡了,你直接把减震座拆了吧,那东西我觉得用处不大,把飞控直接水平贴在飞机里面就行。我的飞机都是硬安装没要减震装备,飞起来一样四平八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