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架P40小像真机,带着兴奋的心情开始组装,谁知道就在最后。。。

楼主(2016-06-24):
最后的一步,安装电机到底是怎样安装啊?只给了跟小棍子,看了说明书也是有看没有懂。。。有经验的机友们快来帮帮忙~!

网友A:
原装是用小棍子固定电机的,不好,稍微打桨或栽头后很容易晃动有虚位,还是用电机自带的十字架用四个螺丝固定在板子上,这样才牢靠。

网友B:
很多小像真机电机都是这么固定  很不牢固

网友:
我的已经炸了

网友C:
据说这机机的速度很快。楼主作好心理准备。

网友D:
飞机多大翼展呢

网友:
希望好飞

网友E:
蛮好飞的,2212马达动力很爆

网友F:
根据你木条的位置,应该用黑色这种才对

网友G:
李兄:

这样炸机时只断木条,保护了电机、机头、甚至桨。
换根木条便行,才五毛一根可锯开三条用。带备外
场用的12V热溶胶便可。

陈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李兄:

这样炸机时只断木条,保护了电机、机头、甚至桨。

专注解疑释惑多年

网友I:
这种设计原本是为有刷减速组准备的,现在大家都用无刷直驱了,可这配件没改。可像10层那样加个电机架上木条的配件,也可用层板做个电机座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是用小棍子固定电机的,不好,稍微打桨或栽头后很容易晃动有虚位,还是用电机自带的十字架用四个螺丝固 ...

板子离飞机头很远呢,要放版必须要改机才行。

楼主:
谢谢兄台的回复,不过棍子跟机头的洞口不是成直线的,所以我想10楼的应该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小像真机电机都是这么固定  很不牢固

是不是因为这类飞机是设计给油机用的?

楼主:
再接再厉,再买再飞,再炸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机机的速度很快。楼主作好心理准备。

我是打算买了组装好,先做摆设用,等其它比较容易飞的机种练习好了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多大翼展呢

飞机参数:

翼展:860mm

机长:740mm

翼面积13.3dm2

楼主:
我也希望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蛮好飞的,2212马达动力很爆

你的为什么会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你木条的位置,应该用黑色这种才对

谢谢。。。 这个应该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李兄:

这样炸机时只断木条,保护了电机、机头、甚至桨。

有道理,陈伯不愧是老江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专注解疑释惑多年

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设计原本是为有刷减速组准备的,现在大家都用无刷直驱了,可这配件没改。可像10层那样加个电机架上木条 ...

这设计为什么对有刷电机减速有作用呢?
这飞机太小了,飞机座架应该不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设计为什么对有刷电机减速有作用呢?
这飞机太小了,飞机座架应该不容易找到。

不是对有刷电机减速有作用,而是为安装有刷电机减速组用的,减速组是直接装到这木条上的。
电机座架可以自己做的,最简单的做法是用一个木块贴在机头上当电机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为什么会炸了?

风太大,操作过量炸了,这个飞机舵量调小点,要不太贼了,飞起来还是蛮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太大,操作过量炸了,这个飞机舵量调小点,要不太贼了,飞起来还是蛮稳的

可以请教你尾翼和方向舵的钢线你是怎么拉的吗?我调整了很多次都不理想,卡卡的。。。需要另外开孔吗?

网友J:
这么小的飞机用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小的飞机用2212?

卖家的网页写的,应该没有错吧?

飞机参数:

翼展:860mm

机长:740mm

翼面积13.3dm2

推荐配置:

电机2208-2212

30A电调

9g电机3个

3s  1000-1300mah电池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买了组装好,先做摆设用,等其它比较容易飞的机种练习好了再飞。

摆设?你马上就会为没地方摆发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摆设?你马上就会为没地方摆发愁了

哈哈!被你说中了,现在已经有6架飞机,其中有3架等着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陈伯不愧是老江湖了。

每次看到陈伯的回帖都觉得很感激。

网友L(2016-07-27):
也许这些图对楼主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也许这些图对楼主有用!!!!

谢谢你热心的回复,飞机虽然不一样,不过应该有可以借镜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李兄:

这样炸机时只断木条,保护了电机、机头、甚至桨。

姜还是老的辣!陈伯最有经验,更重要的是最最热心。我现在已经可以单飞了,感谢陈伯以前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