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主轴的问题

楼主(2016-06-25):
大家好想请教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小电机,没有变频器,线已经接好。在MACH3界面,按下急停按钮,主轴停止~再按下取消急停,主轴就旋转了,按界面主轴正转F5按钮没有反应,不能控制主轴的开和停,这正常吗

网友:
好像设置错了的吧

网友A:
好像是在mach3中没设置热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在mach3中没设置热键。

主轴的开关也要设置热键吗,XYZ方向都设了热键能用的,就是主轴的转动不能手动控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