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希望能找到答案!

楼主(2016-06-25):
我想请问一下苹果电脑 IMAC怎么连接SPRacingF3飞控,飞控接上电脑有灯闪和声音发出就是无法连接Cleanflight进行调参,这个是不是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呢?要的话程序在那里可以下载?希望模友们能给指点指点好让我免得老是为调参烦恼,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要装驱动的。是cp1212还是cp2121什么的记不清了。好像cf调参软件首页就有下载链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装驱动的。是cp1212还是cp2121什么的记不清了。好像cf调参软件首页就有下载链接的。

我看过好像只有使用手册下载没有找到驱动,请给个链接好吗?

网友:
要装驱动CP210

楼主:
麻烦给个下载链接吧

楼主:
谢谢5楼的模友,安装了CP210x USB 至 UART 桥 VCP 驱动器已经可以正常连接了。

下载链接页面:http://cn.silabs.com/products/mcu/Pages/USBtoUARTBridgeVCPDrivers.aspx

谢谢各位的回复!谢谢!

网友:
看看能打开吗

楼主:
可以链接飞控调参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链接飞控调参了,谢谢!

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