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10 3D版D10控设置求教!

楼主(2016-06-25):
出厂的模型配置不下心给删除了,自己重新配置的。并且设置了BB响跟无头模式,但现在FMOD键上的2档,竟然是BB响。高手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说明书里会有详细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里会有详细设置的

这就是我按说明书设置的,现在FMOD开关一动,1、2通道都一起懂呢

网友:
3d版本的,3d模式切换和飞行模式切换,占用了两个通道。只剩下一个通道了。你要么用bb,要么用无头,两个都设置的话,通道不够。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你的bb和3d模式切换,都是用的aux2,因此波动3d模式开关,既切换3d模式,又出发了b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bb和3d模式切换,都是用的aux2,因此波动3d模式开关,既切换3d模式,又出发了bb

对,我发现这个问题了。拨动FMOD开关,通道1、2同时动。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发现这个问题了。拨动FMOD开关,通道1、2同时动。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遥控器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华科的遥控器,gear对飞控的aux1,flap对应飞控的aux2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发现这个问题了。拨动FMOD开关,通道1、2同时动。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在飞控中把无头模式取消,然后把bb开关设置为aux3。

网友:
华科尔遥控器中的。aux2,实际上对应飞控中的辅助通道三,au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