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V2 Wi-Fi問題

楼主(2016-06-25):
請問下大家,X4v2是否一定要用wifi模塊?
因為發現如果用wifi模塊始終都會出現些干擾。
或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
謝過!

网友:
有wifi可以检查数据,飞着安全,设置也方便
没有wifi也可以飞
至于干扰应该不会有的

楼主:
因為我試著用wifi模塊,
飛了兩次就失控了,還好沒炸機。
然後試著拔了wifi模塊,沒有了干擾。
飛得超穩!

网友:
最好装上wifi模块,可以检查各种参数正确与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試著用wifi模塊,
飛了兩次就失控了,還好沒炸機。
然後試著拔了wifi模塊,沒有了干擾。

什么遥控接收啊。。

楼主:
控:14SG
接收:R7008SB

网友:
最近我飞炸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