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小机快速后退飞锁不住

楼主(2016-06-25):
小机快速后退飞尾巴锁不住, 时常摆动90度。 操作是向前飞去,然后在拉回来,就会出现摆尾,何解。 测试了尾巴最大拉力18G,不够么
电池
直驱的话会高于这个

网友A:
正常,小机尾巴力量不够,高速后退自动掉头,航速高时不能自旋或转向等都会发生。

网友B:
把转速提高,很多初学者用航线模式飞,通常都锁不住。用3D模式调好都没问题

网友:
自己观察下 是不是只会往一个方向偏呢 小鸡的尾桨不能变螺距也不会反转 所以推力大小只能是0到18g 不能是负数 也就是反推力 而实际飞行中偶尔要用到反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