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我这果冻是云台造成的还是别的原因。

楼主(2016-06-25):
之前是没有果冻的,之前用1045的桨 后来换1047的桨 并且把云台从机架中间挪到了最前面,改了云台参数,就有果冻了。现在不知道是桨的问题,还是云台参数的问题。现在的桨也做过平衡的。

二轴云台如果参数没调好也会导致果冻吗?

网友:
云台固定的板子太软,变成了弹簧一样。看只有两个螺丝。你试试加固下。

网友A:
机架刚性不足导致的共振,一来可以更换云台安装位置,二来去排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刚性不足导致的共振,一来可以更换云台安装位置,二来去排震

怎么才能找到震源?如何判断是电机的问题还是桨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找到震源?如何判断是电机的问题还是桨的问题?

振动肯定来自动力系统啦  电机和桨转起来手摸机臂没有任何振动就可以没有果冻了。ZIDAN头装桨有的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肯定来自动力系统啦  电机和桨转起来手摸机臂没有任何振动就可以没有果冻了。ZIDAN头装桨有的调啦!
...

那应该用什么装桨?

网友B:
不用费劲了, 云台太烂。 我折腾这破云台折腾好久, 最后二手入了华科尔h2d, 然后入了 h3d, 又入了飞宇G3 ultra。 h2d 花了 240, h3d 花了300, 飞宇花了200. 全都是上电就能用, 现在用一个, 2个备用。 效果杠杠的。
手头跟你一样的架子有俩, BGC板子有俩, Storm32板子有一个, 全都当了摆设。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应该用什么装桨?

那种带自紧螺纹的电机。先电机空转看振动然后用透明胶布或者其他配重后达到电机平衡。然后先静平衡桨后装上电机。旋转桨的位置保证同心,然后在测试整个动力系统震动。方法和平衡电机一样。DIY就是相当费事,但是这个偷不了懒。要想航拍震动是要解决的唯一问题,要不然满屏的果冻基本你也就不想航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带自紧螺纹的电机。先电机空转看振动然后用透明胶布或者其他配重后达到电机平衡。然后先静平衡桨后装 ...

经过仔细排查,发现有个电机轴承松旷,换了个电机上去还是震动很大,结果发现电调设置的有问题,重置后,问题解决。电调可能设置了刹车,结果把电机快废了。还好没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费劲了, 云台太烂。 我折腾这破云台折腾好久, 最后二手入了华科尔h2d, 然后入了 h3d, 又入了飞宇G3 ...

你用这么多云台,觉得哪个效果最好?给个连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费劲了, 云台太烂。 我折腾这破云台折腾好久, 最后二手入了华科尔h2d, 然后入了 h3d, 又入了飞宇G3 ...

没找到你说的这个华科尔的云台 只有 华科尔G-2D 要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