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款GPS的接口定义

楼主(2016-06-25):
淘了一款6M的GPS,回来一看,接线没有说明,不知道哪个是+5v、tx、rx、gnd。电路板上也没有标注,求懂电路的朋友帮忙看看。多谢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吧

网友A:
从下面往上。gnd,+5v,tx、rx,RX和TX要去试,正负极不接错就没事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测出+5v才发帖求助的,一直想请教你富斯9怎么用车用失控保护器实现失控保护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下面往上。gnd,+5v,tx、rx,RX和TX要去试,正负极不接错就没事

是啊,关键就是想找到+5V,多谢指教了,我试一试。

网友:
红线正极 黑线 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测出+5v才发帖求助的,一直想请教你富斯9怎么用车用失控保护器实现失控保护功能的。

板子上不是有个电源芯片吗  芯片输入电压应该是5V的  你看看芯片哪个引脚是5V输入的  后面那个问题 车用失控保护器没有用过

网友:
我是看到红线与地接了个电容,信号线是不会这样做的

网友:
最下面的黑色是地(表层铜皮没有走线一般是地),红色的接5V(进去后有LDO芯片),剩下的黑色和白色是信号,接反问题不大,可以接到飞控上看一下GPS信息,有信息说明正确了,没有就交换一下。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朋友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