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大疆TB47如何在其他四轴上使用

楼主(2016-06-25):
NAZA V2,由于
比赛
要求鼻血使用大疆
电池
,
我用TB47直接接到电调+
电机
可以,
但是接到四轴上,就无法解锁,电机滴滴一直在响
求解

网友A:
电机一直滴滴滴说明电供上了。
电机一直滴滴滴是电调没有接受到控制信号的意思(我接触过的大部分电调都是这样),放你这具体情况就是电调和飞控没有连接
我的经验是这样,牌照片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