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R电压回传求助

楼主(2016-06-25):
线都接好了 回传的数值不变 设置cells15 cell3.6 控一直报警 怎么回事呀 求大神们指导 最好能上个设置图 让我照着设置一下 谢谢啦

网友A:
要得到回传电压:
1。)USB不可以插着USB线
2。)要先解锁

我用betaflight一段日子了。都是用vfas来回传电压的。
貌似cell和cells已经是很旧的感应器了,没有再用了。

网友B:
vfas才是电压值

网友:
cell是d4r接受ppm信号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fas才是电压值

现在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得到回传电压:
1。)USB不可以插着USB线
2。)要先解锁

嗯嗯 谢谢 已经改为Vfas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对了吧

要看第12页,是否有回传到  ?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得到回传电压:
1。)USB不可以插着USB线
2。)要先解锁

改成Vfas 然后特殊功能里 设置报警和震动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Vfas 然后特殊功能里 设置报警和震动就可以了吗?

这是我遥控的设置。
当电压低于14.4v (4s电池)时,就会读目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第12页,是否有回传到  ?带*的

哪一个选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遥控的设置。
当电压低于14.4v (4s电池)时,就会读目前电压。

嗯嗯 控说的是中文吗 我的控刷中文语音了 但那个报警还是说英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控说的是中文吗 我的控刷中文语音了 但那个报警还是说英语

我的语音频都是原装英文的。
可能你的中文语音频里没有数字语音。
就是:一,二, 三。。。十一,十二, 二十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遥控的设置。
当电压低于14.4v (4s电池)时,就会读目前电压。

网友A:
顺便说一下。
如果有3s和4s电池混用的话,如果要常常调警告电压也很蛋疼。
只要在CLI那边:
set frsky_vfas_cell_voltage = ON
然后我们再在遥控那边设定警告电压为3.6v就可以了。只要4s低于14.40v或3s低于10.8v就会警告。
但是要注意的这算法是以总电压除以电池节的数量,所以并不是真的可以得到真正每一节电池的电压。

网友C:
楼主能否分享下过程?我用F3,xsr,扫到的是A2,没有Vfas。网上教程也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分享下过程?我用F3,xsr,扫到的是A2,没有Vfas。网上教程也对不上

A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下。
如果有3s和4s电池混用的话,如果要常常调警告电压也很蛋疼。
只要在CLI那边:

嗯嗯 谢谢 学习啦

网友:
需要怎么接线,和设置,新手,可以重新说下如何接线如何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