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的大神请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6-06-25):
今天试通电mach3接口板 和TB6560驱动器 步进
电机
可以转但都是朝一个方向转的 我在mach3手动编程里输入X+10 和x-10步进电机都是同方向转动不反转 求问大神解答新手少走弯路 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要检查方向的线有无接对,软件里的dir针脚有无设对。
如果上面都没问题,就要换一个驱动器试试,或者接到其他轴试试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像是在mach3软件中设置的。设置正确就能正反转。

网友C(2019-02-15):
等老师讲听课中。

网友D(2019-07-14):
设置驱动方式不对吧。双频和方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