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3.3.3 直机。compass variance error

楼主(2016-06-25):
老是报错,解锁没法解。。。好像朋友遇到过的对吧。

楼主:
像倒挂的,设置上有射门讲究嘛 ?

网友A:
gps安装位太靠近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安装位太靠近舵机了

有干扰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干扰对吧?

两点,第一,pix和电机太近,电机一定会干扰pix的罗盘,所以要用外置的,但是看到你外置罗盘离舵机油太近了。
把内置罗盘关掉,gps放尾管上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点,第一,pix和电机太近,电机一定会干扰pix的罗盘,所以要用外置的,但是看到你外置罗盘离舵机油太近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祝你成功,我已经定点悬停成功了 欢迎加张sir的群一起交流

网友B:
去空旷地方校准罗盘,这排字还会出现的,但是能解锁,能起飞,祝你爽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空旷地方校准罗盘,这排字还会出现的,但是能解锁,能起飞,祝你爽炸

......炸不起,还是我手拿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你成功,我已经定点悬停成功了 欢迎加张sir的群一起交流

对了,还有个问题,请教下,6段输出,是按照固定翼模式设置嘛,还是要按照直机模式来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个问题,请教下,6段输出,是按照固定翼模式设置嘛,还是要按照直机模式来设置的?

调试用自稳模式, 自稳没问题了调定高, 然后是定点模式 定点能稳定一块电不马桶然后飞高速航线 PID精调

这些都搞定了 请自由发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用自稳模式, 自稳没问题了调定高, 然后是定点模式 定点能稳定一块电不马桶然后飞高速航线 PID精调
...

我还在摸索的门口,。。哈哈哈,就是不知道,用固定翼射了6段输出,螺距还能像普通直升机那种调螺距方法调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在摸索的门口,。。哈哈哈,就是不知道,用固定翼射了6段输出,螺距还能像普通直升机那种调螺距方法 ...

加QQ聊吧 912665

网友C(2016-10-18):
请问PIX飞直升机,有没有设置说明书之类的东西,自己不会调,但是又想使用PIX飞控,求哪个大神写个调试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PIX飞直升机,有没有设置说明书之类的东西,自己不会调,但是又想使用PIX飞控,求哪个大神写个调试说明 ...

高手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网友D:
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

放到咸鱼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