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6-26):
同一飞场同一设备,最近发现飞机有个怪现象,一味的向右漂,最初以为是动了微调,检查又没有,4个方向的微调都是正中的。有时候断电一下再起飞没有问题了,这种现象以前是偶尔发生的,但今天连续好几次出现,都是通过断电再接又解决了。飞控是F3,参数一直没调整过,水平也校正过的,控是Futaba,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导致这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这个建议检查震动

网友:
带着笔记本记录学习来了

网友:
f3自稳模式jiushi个渣,f3完全是为手动而生

网友:
飞自稳的?自稳起飞前解锁会重置陀螺仪数据,飞机要尽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