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参数对手动飞起作用的吗?

楼主(2016-06-26):
按我理解,PID参数更多的是在自稳模式下用于稳定机身,但全手动时,每个动作都是手工控制,那PID在手动模式下是不是可以忽略,或者是不重要了?

网友:
自稳是建立在pid参数上的,pid比自稳更底层

网友A:
P I D是基础 你要先调整好手动的PID,再去调自稳PID。才会得出最适合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I D是基础 你要先调整好手动的PID,再去调自稳PID。才会得出最适合的数据

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PID值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PID值是否正常?

自己飞的试试,这东西没有标准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手感, 自己觉得 操作的舒服就行   不论快慢都稳了一B 不晃 不抖 指哪飞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飞的试试,这东西没有标准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手感, 自己觉得 操作的舒服就行   不论快慢都稳了一B 不 ...

问题是不分不清是参数没调好,还是自己技术没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