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70,YS DZ70 cdi

楼主(2016-06-26):
新装了架阿波罗70,经典
YS DZ70 cdi,Hatori 排气,Dubro
副翼 Hitec 5425,平尾 Futaba s9650,其他 Futaba s3125

网友:
漂亮!这装机看着就舒服

网友:
看着就舒服。。。

楼主:
直喷cdi版本的ys油路比较奇怪,似乎不需要加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喷cdi版本的ys油路比较奇怪,似乎不需要加压了

楼主配置不错,还有 "泰特拉"的冷却风扇,和座机架 让人眼馋啊 YS 的DZ直喷 版气缸前方的进气门凸轮顶杆处有一个活塞式油泵由凸轮顶杆驱动,压力很大,吸油效果也很好! 所以DZ版油箱不需要增压,油箱另外一根管通大气即可! 不过 CDI 版本发动机要CDI和专用的点火电池 要比普通版重量不少啊,由于70这个级别的3A功率重量比本就不大(远不能与2米级的 170级的3A比),在小飞机上使用CDI版发动机 增加的性能与增加的重量之比是否值得还需实践去论证。
对了楼主用的什么油? 现在飞甲醇机的不多了,油也不好买,COSMO断货后,我的YS现在都只能用Coolpower 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配置不错,还有 "泰特拉"的冷却风扇,和座机架 让人眼馋啊  YS 的DZ直喷 版气缸前方的进气门 ...

cdi版对油硝基要求不高,说明书写5%-25%;目前正用coolpower 15%,因为还有好多存货

网友:
ys的发动机是不是很挑油呀?

网友:
为啥发动机还配个电风扇呢,飞机上风还不够大吗

网友:
油机用塑料整流罩啊!起动机打打就磨熔化了

楼主:
尼龙桨罩稍轻,碰撞吸能,而且精心维护启动器的话不会太脏

网友:
好机!顶一个!

网友(2022-06-04):
大师这个拉线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