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轴微单云台转弯是云台倾斜问题

楼主(2016-06-26):
我的飞机挂的2轴微单云台,飞机在空中转弯的时候,坐台会倾斜,相机画面非水平,请问大神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如何调试云台,谢谢

楼主:
飞机前后飞行时,云台保持水平,只要一转弯,云台就不是水平状了,知道问题的朋友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加速度校准,陀螺仪校准 ,最好六面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校准,陀螺仪校准 ,最好六面校准

谢谢提示,一会就开始调试

网友:
加大I值

楼主:
多谢指点,马上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