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4 60A电调 富丽380飞机 怎么进入设置~~!!在线等!~~!求教~!~

楼主(2016-06-26):
没有设置卡,用的AT9遥控器     R9D接收机   6S电池   富丽380飞机     请问大神 怎么进入设置 斜盘舵机用430M可以吗

网友A:
V4貌似只能设置卡设置,不过套机的默认设置就可以飞了

网友:
必须用设置卡,不然没戏

网友:
只能用设置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V4貌似只能设置卡设置,不过套机的默认设置就可以飞了

是可以飞悬停吗???套机的默认设置    现在说明书写的是精灵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飞悬停吗???套机的默认设置    现在说明书写的是精灵模式

为什么说只能飞悬停呢?什么都能飞啊。精灵模式就是定速模式,3D随便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