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频见24楼】}180cfx的凤凰15A电调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16-06-26):
想跟风学大家把180cfx的原装接收机改成小金脑,谁知改完以后飞控没有问题,电调却不能驱动电机工作了。

具体情况麻烦大家看视频,谢谢!

视频中的状况就是通电以后电调只有一盏指示灯在闪(原本有两盏指示灯),电机有提示音发出。但推油门时,只有一盏电调指示灯的亮度随着油门的大小的变化而变化,电机没有一点反应。

将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我沒有用過這金腦,也不熟這 180,

是不是須要重新做一次電調油門行程校準?

看看這電調的說明書,看看是否跟一般電調一樣,

油門推至最高,然後插直升機電,聽到提示音之後,把油門推至最低,那就完成校準的了,

一切要小心,我每次油門行程校準都很怕它突然真的電機狂轉

一定要拆大槳來做這事,比較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用過這金腦,也不熟這 180,

是不是須要重新做一次電調油門行程校準?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用過這金腦,也不熟這 180,

是不是須要重新做一次電調油門行程校準?

虽然没有效果,但还是表示感谢!

网友:
我剛打開了金腦的軟件,接線方法很多種,慢慢逐一排查吧

网友:
我也試過把180改K8。然後也把電調搞掛了。

网友B:
都喜欢换啊!我觉得原装接收机,只要调节一下   指数曲线  很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喜欢换啊!我觉得原装接收机,只要调节一下   指数曲线  很好操作

有时候喜欢看直机稳稳地“钉钉子"很带感

网友C:
这小鸡还能买到配件么

网友D:
我碰過一樣的情形
樓主換個衛星看看
山寨的衛星常常會掉一兩個通道

网友E:
180带的是凤凰电调,对油门最大最小点请参考凤凰电调的方法。原控制板是有优化的才能直接用。以前很多人改vbar都遇到过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碰過一樣的情形
樓主換個衛星看看
山寨的衛星常常會掉一兩個通道

您好,我换了一个好盈12a电调,结果电调正常工作,这说明不是小卫星的问题而是电调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鸡还能买到配件么

能呀!在hawk rc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0带的是凤凰电调,对油门最大最小点请参考凤凰电调的方法。原控制板是有优化的才能直接用。以前很多人改v ...

您好,我在论坛里找不到相关的信息,请问电调是不是要在电调设置卡上重新设置或者在电脑上调参呢?如果不是,能否麻烦您提供更多信息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论坛里找不到相关的信息,请问电调是不是要在电调设置卡上重新设置或者在电脑上调参呢?如果不 ...

凤凰电调的行程校准是在遥控上进行的。 15a和90a 120a的一样,你要是有亚拓550-700就应该很熟悉了
大体的思路是 把 油门上下行程调到80%, 最大油门上电后调整油门的最大值 一格一格调,直到 电调beep beep ,然后再提高両格。
然后最低油门 控上调低油门最小值,直到beep后 再降 2个点
至此,电调校准完毕,
过程和好盈那种推油门的完全不同。

推荐找个用过凤凰电调的帮你调下。
祝爽飞!

网友:
我用 D10 180,將 k8 移至180上,油門行程要調至 -105 才可啟動鳳凰電調,將 gy280 移至 180 上,油門行程要調至 -112 才啟動到。還未買小金腦,但估計都是用類似方式啟動鳳凰電調。

网友:
我也用D10+金腦
各個通道是要加個30-40%
看裝機畫面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0带的是凤凰电调,对油门最大最小点请参考凤凰电调的方法。原控制板是有优化的才能直接用。以前很多人改v ...

谢谢指教,但很遗憾的是我试过了您的办法和百度上的办法都无济于事,电调根本没有反应。我的控是D7E刷固件。

网友D:
樓主還沒搞定嗎?
裝回6335測試下到底有沒壞吧

金腦裝機不需要設定油門行程
裝機精靈有一項esc設定
Talon 15行程為1046-1960
只要確定遙控器行程有上下到100%
我裝過幾次都直接設定便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還沒搞定嗎?
裝回6335測試下到底有沒壞吧

谢谢,我会去试试的。

楼主:
我只能很崩溃、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那玩意儿还不行(一D声气都冇...),还有,180CFX(连同电调)我是二手收回来的......................

网友:
重灌程序應該可以
其實換個便宜的電調來用就好了吧

网友A:
首先,你沒換金腦之前,那電調能正常工作的嗎?

第二,你用的是華科爾的 D7E ,電調出來的信號線應該接到【接收機】的,

那你把你金腦軟件的【遙控器設定】的那一版面發個圖片出來讓我們看看,

另外,把你用遙控器怎去校準油門行程,也發幾張過程圖來看看,

你當中一定是出了問題的

楼主:
?firsttime=21
?firsttime=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沒換金腦之前,那電調能正常工作的嗎?

第二,你用的是華科爾的 D7E ,電調出來的信號線應該接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yMzkzNzAxNg==.html?firsttime=1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yMzk1ODUwNA==.html
与之前发的两个视频是重复的。

真的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A:
首先呢,我第一次說油門行程校準的方法,是一般電調使用方法,

並不適合用在這鳳凰 15A 電調的,

你應該像  15樓說的方法去做,

我的 鳳凰 90A 電調都是這樣設置的,

看到你視頻,你根本沒完成那油門行程設置,

-----------------------------------------

首先,你肯定接收機的第三通道就是油門的吧?我沒用過這控,

第二,進入通道三(油門)的【行程設置】

把【高】及【低】原本是120,改成 60,不論【高】【低】都是60,(或者80,不過我喜歡 60 比較安心)

然後直升機插電,記得要小心,不要安大槳,因為一下你按錯了甚麼或直升機發神經,馬達就會轉,

等它自檢通過了之後,把油門搖杆小心的推到最高,

然後把第三通道【高】的行程加上去,即是 61 ...62....63.....一直加到馬達會有聲音,聽到馬達聲之後再加三度,

例如,我說例如,當加到 105的時候有聲音,你就把它加到 108,107有聲音就加到110,

然後,把搖杆拉到最低,這時就是進入了設置【低】行程的時候了,

也是一樣,加那行程數加上去,61....62....63.....

一直加到馬達有聲音,然後也一樣把那度數再加三度,

推油門就馬達會轉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呢,我第一次說油門行程校準的方法,是一般電調使用方法,

並不適合用在這鳳凰 15A 電調的,

谢谢指教,根据您的方法,电调有了反应,但是当做到这一步时“然後,把搖杆拉到最低,這時就是進入了設置【低】行程的時候了,也是一樣,加那行程數加上去,61....62....63.....一直加到馬達有聲音,然後也一樣把那度,再加三度,推油門就馬達會轉的了”不论我怎么加或减,电调都没有反应了。

网友D:
你這電調是重銲過嗎?
前手有修理過?
原先配6335沒有啟動過嗎?
國外論壇說Talon閃兩下表示程序掉了
若是維修過且當時溫度高或是靜電影響程序是會亂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電調是重銲過嗎?
前手有修理過?
原先配6335沒有啟動過嗎?

谢谢指导,我的电调的确是重新焊接过,麻烦您说清楚一些,我的电调什么时候发出什么声响时证明程序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電調是重銲過嗎?
前手有修理過?
原先配6335沒有啟動過嗎?

我的电调还能进入到设置模式的,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的电调的确是重新焊接过,麻烦您说清楚一些,我的电调什么时候发出什么声响时证明程序出问题 ...

約莫是去年在helifreak上有提到當時有人重灌程序才解決的
而且需灌飛機模式再灌直機模式
表徵就是紅燈閃不能arm

你的6335還在嗎
先試試能不能用再說吧
細節太多很難一次抓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根据您的方法,电调有了反应,但是当做到这一步时“然後,把搖杆拉到最低,這時就是進入了設置 ...

照我先前說的去做,做完【低】的行程設置後,加三度之後,

不要再動它,不要再加或減它,

拔直升機電池,

然後再插電池,

試推油門,看有沒有反應!

-------------------------

還有,我先前問你,你沒加金腦之前,

這電調能工作否?你都沒答我!

-----------------------

看之前的回復,你的遙控直升機常識太少了,

你還是先換個電調來玩吧,

至於鳳凰 15A 電調,你慢慢的研究它問題出在哪吧,

可以先把問題放下,先玩得開心些,多積累些【調機】常識,

常識多了,問題就易解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我先前說的去做,做完【低】的行程設置後,加三度之後,

不要再動它,不要再加或減它,

不管结果怎样,十分感谢您这几天给予我的帮助,我的理论知识积累还比较少,还需要继续学习,很感谢,也很佩服您对我的耐心,真的感激不尽。另外,我的180cfx是二手收回来的,在换金脑前没有做过测试,因而不知道是否有问题,这个忘记回答您,实在不好意思,请谅解!
我现在准备将好盈18a换上,18a的电流相对于原来的15a是不是大了点,会不会烧坏电机呢?

网友:
在鳳凰電調的官網有這個 15A 電調的使用說明,

甚麼燈亮代表甚麼,

我把連接發給你私信吧,

因為發到這裡會被暫時不顯示的,要查過才顯示的

---------------------

說說你電調的燈是怎樣亮的?甚麼顏色亮,甚麼燈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结果怎样,十分感谢您这几天给予我的帮助,我的理论知识积累还比较少,还需要继续学习,很感谢,也很 ...

18 A 電調,

電流的使用大小,視乎你的電機吧了,

就算你安裝100 A 電調,那電機用的電量都不會改變的!

网友:
我剛加你為好友,要你通過的,我才可發連接給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 A 電調,

電流的使用大小,視乎你的電機吧了,

我知道了,谢谢,我就是怕电机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而烧坏罢了。

网友A:
那網頁的下面,就有說明的了,

那圓點代表短音,那一劃代表長音,

再加上是紅燈,還是綠燈,是閃的綠燈,加起來的信號,就代表了後面的意思,

例如第一項,一短音加紅燈,就是代表電調正在與電池連接!每十秒響一下

网友:
上次我的180cfx炸鸡更换零件后,飞了半分钟后电机没反应,研究了一番,最后发现是其中一根电机线蕉插松脱,重新焊接就正常了

网友F:
我确定是凤凰电调需要校准。

原理就是先把控的油门通过油门行程中置,然后通电,再利用油门行程从两个方向去逼近、查找电调的100%,听到声音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确定是凤凰电调需要校准。

原理就是先把控的油门通过油门行程中置,然后通电,再利用油门行程从两个方 ...

谢谢指教!但照你这么说,楼上的那位详细解说的兄弟的校准方法有误喽?我这电调是卡斯特(凤凰)电调哦!跟一般的电调的校准方法不一样噢~~

网友G:
飞机电池用的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机电池用的什么型号?

3s电池45c,但不是电池的问题而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3s电池45c,但不是电池的问题而是电调的问题!

你的电池挺小的,我想知道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池挺小的,我想知道关键词

您好,我用的是180cfx原装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電調是重銲過嗎?
前手有修理過?
原先配6335沒有啟動過嗎?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昨天刚看过我那个卡斯特凤凰15A电调,我发现它能够进入设置模式【把油门开到最大再插电,然后再把摇杆打到中间,再打到最上,再把摇杆置中,然后就进入了凤凰电调的设置模式】,我想,既然它能够进入设置模式,能够知道我的摇杆打到哪里,那么就应该不是电调校准不当的问题了。现在我的电调可以驱动电机发出声音,但就是不能驱动电机工作,是否可以判断电调已经损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網頁的下面,就有說明的了,

那圓點代表短音,那一劃代表長音,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昨天刚看过我那个卡斯特凤凰15A电调,我发现它能够进入设置模式【把油门开到最大再插电,然后再把摇杆打到中间,再打到最上,再把摇杆置中,然后就进入了凤凰电调的设置模式】,我想,既然它能够进入设置模式,能够知道我的摇杆打到哪里,那么就应该不是电调校准不当的问题了。现在我的电调可以驱动电机发出声音,但就是不能驱动电机工作,是否可以判断电调已经损坏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昨天刚看过我那个卡斯特凤凰15A电调,我发现它能够进入设置模式【把油门开到最 ...

會發出聲音大概東西是好的
可能設定或是程序出了問題
有必要弄個設定線接上電腦
看看是不是固件壞了或是定速什麼的被亂設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昨天刚看过我那个卡斯特凤凰15A电调,我发现它能够进入设置模式【把油门开到最 ...

我曾經給你那網頁,,就是電調的說明書

它說了甚麼燈號代表甚麼問題

你應該看看你電調的燈,然後再看看那說明書\,,就知電調甚麼問題的了

很簡單,但你卻懶去看英文

网友(2016-09-15):
今天换了电机也突然遇到这个电调闪烁的问题,无意间用控进入ar6335的设置模式 就是摇杆左边左拔到底右边右拨到底,持续几秒后自检过了,让后电调就恢复正常了,超级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昨天刚看过我那个卡斯特凤凰15A电调,我发现它能够进入设置模式【把油门开到最 ...

你好,卡斯特凤凰15A电调设置说明能给我发一份吗?

网友:
这么小的机子也要两颗卫星么?

网友:
原廠的不用衛星
改成金腦的要加一顆

网友:
这个是我当时找到的视频。

我自己是dx8,也要这么调,知道原理就好搞了。
大概意思是当你的控的输出超过了电调的油门高点和低点,就会进入保护。你要让控的输出和电调去匹配。凤凰电调这个设定很操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