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leArt驱动桥内部结构

楼主(2016-06-26):
带有行星差速器和差速锁

有网友指出该差速器并非“行星差速器”,我仔细看了一下,大家指出的问题是对的。这就是普通的差速器。我的错,很抱歉诸位!谢谢把问题指出来,特此修正。

网友A: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图中明显看到是有3个伞齿  你确定这个是行星差速器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图中明显看到是有3个伞齿  你确定这个是行星差速器 ?

车桥中间的一坨除了差速器还能是什么?

网友C:
不是行星差速 器,但这个是差速 器吧,能自动调整两边车轮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行星差速 器,但这个是差速 器吧,能自动调整两边车轮的动力。

好奇没有行星齿的差速器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车桥中间的一坨除了差速器还能是什么?

是差速器没错 但不是行星差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差速器没错 但不是行星差速器

不懂,太复杂了.

网友:
就是普通差速器啊

网友D(2016-11-08):
真的不是行星差速器。别误导大家。

网友(2016-12-11):
哈哈不懂但还是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不是行星差速器。别误导大家。

那什么叫行星差速器啊?这个不就是普通的开放式差速器么,没看到有差速锁,还是照的不完全啊

网友(2017-01-19):
看得人流口水

网友(2017-03-15):
确实是行星齿轮差速器,也是最普通和常见的差速器,像遥控8车一般差速器有4个行星齿,这个只有两个而已,但确实属于行星差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