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比较好的外场充电介绍吗

楼主(2016-06-26):
精灵用的,偶尔搞下穿越

网友:
精灵不都是220v的吗,买个小松的发电机挺好的

网友:
逆变器啊,汽车电瓶上一接。不要过放,发动不起来要推车的

网友:
某宝上有个移动电源,叫什么“邓禄普”的,既能提供220V逆变,还能提供12V直流(给 车子打火用),还有USB、点烟器,高端版本还带个打气泵。大概600+米,那个12V的输出就能接充电器了(充电器一般都送鳄鱼夹电源线,就是用来接电瓶的那根),或者用220V逆变。

网友A:
直接充电器接12V输入就行了,不需要转220V 夹子夹电瓶和充电器(注意不要接反)

网友A:
精灵的话就普通的航模充电器设定精灵电池S数 1~2C充电,它电池自带保护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