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今天吊机水星成功,发个小贴,留个印记记录下。。。。

楼主(2016-06-26):
       昨天在飞场模友帮吊机了下水星,吊住了,那说明动力配置什么的没问题。
于是呼自己就想上手吊机试试。
      之前已经在模拟器上自由吊机能吊一分钟左右了,至少在吊机状态的进入过
程掌握不是很好。今天赶早5点多到达飞场,小高空吊机成功。
      有接近3块3S 1300mah的电机都在吊机中使用。不稳的时候改出,然后平飞转
一圈后再进入吊机,直到电压到3.7。其中两个加起来大致有6分钟时间(不是都
在吊机状态),另外一个没有单独记录时间。
      不过没有录视频,但依然很高兴。
########################################################
又趁着今天中午总结了下入模以来的飞行过程,大致如下:
年份
出场次数
飞行总时长
电池总个数
0:34:52
2:05:20
截止到2016-06-26
目前已经飞过3架飞机,第四架服役中,大致入下:
首飞日期
第几架
机型
出场次数
飞行总时长
电池总个数
2015/8/27
0:03:05
2015/12/19
0:50:57
2016/2/8
0:24:18
2016/6/12
水星
1:21:52
服役中…
PS:记录时长为每次遥控器的计时累计相加,因为每次在飞行结束后都有做记录和总结,所以很好统计出来。
所用的遥控器计时器是TH%计时方式,即:油门为零时,不计时;油门为100%时,正常计时,其他按油门比例计时。
也就是说如果正常计时的话可能飞行时间还比上面的长一些。
##################################################################
现在只能说刚会一点点吊机,筋斗还做不太好,横滚还没怎么试过,英麦曼和古巴8字回转什么的也只是简单练习。
其他的还有很多需要好好练习。
~~~~~~~~~~~~~~~~~~~~~~~~~~
另外分享下刚入模那会自己做的固定翼转向表:
常规固定翼转向表

还有后面做的一个固定翼吊机转向表:

PS:矢量吊机转向可以忽略,因为它可能并不完整,也不正确。
对于这两个转向表,有需要的可以看看,没需要的就当个笑话吧。

网友A:
纸上谈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心细

谢谢。只是记录下自己飞的情况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上谈兵

恩,还行吧。只是根据模拟器上的效果记录下,然后大致看下有规律没。那些标红的就是需要特别留意的。找个参照而已。。。吊机没录成视频,所以没办法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真细

只是想知道做到哪了而已。

网友A:
耍飞机是要手、眼、脑的协调反应性,靠死记硬背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手感是练出来的。

网友:
佩服楼主的这份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耍飞机是要手、眼、脑的协调反应性,靠死记硬背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手感是练出来的。

没有去死记硬背啊,只是看看有什么规律而已。然后找到相同点,特别留意下而已。再说这个是刚入魔那会做的,现在对他都没太大印象,可以说基本操作都是无意识的。。。不过在有些飞行动作中确实是有规律所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

谢谢,前一天王老师试了试吊机,能吊住,第二天我就自己试了试。只能说能吊住了,不过吊的不好,状态好能转三四圈。。。今天遥控器又断了根弹簧,方向不回中了。。。这是遥控器第二次断弹簧了。。。。不知道是弹簧质量问题,还是使用的问题。。。。。≥﹏≤

网友:
楼主真是个有心人,我每次到飞场就恨不得把电池一个接一个飞光,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大概飞了多少起落,就知道这是第四架飞机了。

网友:
过程严谨了,结果就好了。

网友:
无凭无据

网友:
支持楼主,每个人的过程都不一样,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只要用心,敢想敢做,就能达到想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