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图传

楼主(2016-06-26):
求推荐图传700线!!!

网友A:
表示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看懂

穿越用啥图传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越用啥图传比较好

图传越贵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越用啥图传比较好

欧姆威200mw mini图传就差不多了,有钱也可以上600mw的(功率越大穿透的效果会好一点,但是发热什么的也不可避免的大一些),还有图传的区分是看多少毫瓦而不是看线数,多少线是摄像头的一个型号参数……

网友:
还是买贵的吧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