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3是不是遇到传说中的掉程序了

楼主(2016-06-26):
第二块电 上电自检一切都正常 舵机也正常 就是 推油 电机嗡嗡响 不转

网友A:
是的,朋友,我掉过两次,返厂就好了。

网友:
我的50A V3 今天也是同样情况,飞了两组电后就无动力输出了,舵机可以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朋友,我掉过两次,返厂就好了。

那请问怎么返厂呀  地址 是什么 如何联系 先谢谢了朋友

网友:
正常,V3在夏天不能连续飞,要散下热,不然更容易掉程序

网友:
返厂有点不方便,厂家给个恢复程序自己修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怎么返厂呀  地址 是什么 如何联系 先谢谢了朋友

官网上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怎么返厂呀  地址 是什么 如何联系 先谢谢了朋友

去好盈官网找http://www.hobbywing.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OK

今天问好盈技术 说是 自己从新更新固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问好盈技术 说是 自己从新更新固件就行了

自己更新的话需要好盈的多功能设置盒了

网友:
我的50A V3今天联系了好盈技术部后,寄回去售后了。。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电机3根线松动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问好盈技术 说是 自己从新更新固件就行了

那就买个设置卡

网友:
寄回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