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直升机排振排得现在头大了大神进来看下

楼主(2016-06-26):
亚拓老款500mx马达不装大齿空转380装上旋翼头不装尾传动杆振动差不多,传动杆拆开看有弯校正装好尾波箱这时振动1200多装上尾浆模型振动突破4000尾浆换了全新的也差不多桨夹看了轴承没事,手摸尾管那麻的不要不要的。借在另一论坛看到一高人回复放晚上一秒出水
言归正转还是大神指点下要怎么解决

网友A:
这种矫正过的传动杆,多半还有肉眼看不到的弯曲,多装一到两个传动杆轴承可以有效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矫正过的传动杆,多半还有肉眼看不到的弯曲,多装一到两个传动杆轴承可以有效解决问题

目前身边只有一个轴承装里面了能装几个。问题是装了尾浆振动一下大很多

网友B:
尾桨和八字臂别无他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和八字臂别无他找

八字臂是蟹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八字臂是蟹爪吗?

是我说错了,就是螃蟹爪可能炸机变形两边输出到尾桨夹的螺距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说错了,就是螃蟹爪可能炸机变形两边输出到尾桨夹的螺距不对称。

两边螺距不对还会那么大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边螺距不对还会那么大振动

不对称就是不平衡,振动不大才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边螺距不对还会那么大振动

一点也不能含糊

网友:
请问螃蟹爪如何判断是否变形了?

楼主:
这个可以用螺距尺量吗?

网友C:
您好 请问您用什么仪器测的震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边螺距不对还会那么大振动

相信家电   他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请问您用什么仪器测的震动

k8不是自带测振动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信家电   他是高手

大神还有哪些原因吗?桨夹我都拆了称重两边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称就是不平衡,振动不大才奇怪了!

大神还有哪些原因吗?桨夹我都拆了称重两边都一样?

网友:
可以把尾桨上紧点试下,紧到要稍微用一点点力才能动的程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还有哪些原因吗?桨夹我都拆了称重两边都一样?

上面那位大神的意思是可能是炸机后尾推8字连杆变形,造成两只尾桨有轻微的桨距差,形成尾桨的双桨。

另外,拆掉尾桨夹分别测很不科学。需要把整个尾部带着尾桨做平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还有哪些原因吗?桨夹我都拆了称重两边都一样?

查看我以前的排振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那位大神的意思是可能是炸机后尾推8字连杆变形,造成两只尾桨有轻微的桨距差,形成尾桨的双桨。

...

你说的整个怎么做平衡

网友F:
排震动是一件难熬的事。我是一个一个试,用延长线连接K8,带电机空转,看看K8震动值,80以内。然后带大齿盘,150以内。带传动,尾轴,150以内。加尾旋翼,300以内。加尾桨,400以内。如果实在做不到400,起码要控制在600以内。这些数值都是在3000转速。最后带大桨800以内。我是把飞机抓紧举在头顶试机的。不要学我,安全第一。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排震动是一件难熬的事。我是一个一个试,用延长线连接K8,带电机空转,看看K8震动值,80以内。然后带大齿盘 ...

我也经常举过头顶一推油心提到嗓子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排震动是一件难熬的事。我是一个一个试,用延长线连接K8,带电机空转,看看K8震动值,80以内。然后带大齿盘 ...

我这主要是尾传动和尾旋的振动不带这两个就300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主要是尾传动和尾旋的振动不带这两个就300多

那你就慢慢排震动 ,试机时油门给一半就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主要是尾传动和尾旋的振动不带这两个就300多

那就好办了,机身前边大小齿电机振动不大的话,就把尾控组拆下来剩下尾轴试车看振动,振动加大就是传动轴的问题了,小的话继加尾控组试车,加尾桨一步步试车那个环节振动大了就要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好办了,机身前边大小齿电机振动不大的话,就把尾控组拆下来剩下尾轴试车看振动,振动加大就是传动轴 ...

今天换了传动杆尾中联振动依旧,装上传动杆振动500再装上尾波尾旋最高3800多但油门过80%就只有1500感觉最振的地方就是尾管的中部现在都不知道查哪了尾管不知会影响振动不,还有我装了三个传动杆轴承距离都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就慢慢排震动 ,试机时油门给一半就好

今天换了传动杆尾中联振动依旧,装上传动杆振动500再装上尾波尾旋最高3800多但油门过80%就只有1500感觉最振的地方就是尾管的中部现在都不知道查哪了尾管不知会影响振动不,还有我装了三个传动杆轴承距离都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我以前的排振帖子

今天换了传动杆尾中联振动依旧,装上传动杆振动500再装上尾波尾旋最高3800多但油门过80%就只有1500感觉最振的地方就是尾管的中部现在都不知道查哪了尾管不知会影响振动不,还有我装了三个传动杆轴承距离都是不一样

网友H:
蛮简单,如果工作做到位了,检查下轴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用螺距尺量吗?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蛮简单,如果工作做到位了,检查下轴承吧

轴承大概也看了没发现有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传动杆尾中联振动依旧,装上传动杆振动500再装上尾波尾旋最高3800多但油门过80%就只有1500感觉最 ...

你用的什么尾桨,多数振动是尾桨不平衡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传动杆尾中联振动依旧,装上传动杆振动500再装上尾波尾旋最高3800多但油门过80%就只有1500感觉最 ...

传动杆轴承2个可以了,轴承越多共振的就会越多。耐心一点 慢慢一个一个解决。尽量把震动调到最低。尾巴如果震动大了,小心射尾桨。我把尾中联螺丝加大 用2.5的螺丝。再也没有射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尾桨,多数振动是尾桨不平衡引起的。

塑料的尾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换了传动杆尾中联振动依旧,装上传动杆振动500再装上尾波尾旋最高3800多但油门过80%就只有1500感觉最 ...

这样就是尾波箱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塑料的尾浆

按我帖子里面的方法给尾桨配平衡一下。

网友:
中联变形!
蟹爪变形!
尾轴弯!
尾浆夹变形!
尾侧板变形!
慢慢按顺序找吧!
轴承就不说了,你都检查过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我帖子里面的方法给尾桨配平衡一下。

没找到你配平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找到你配平的帖子

排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你检查了吗?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978619&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振------最容易忽视的地方------你检查了吗?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 ...

手上没哪个齿轮用别的比了下差不多

网友:
尾桨的问题!

网友I:
排查~排查~~按顺序排查了,你就知道了。原因了
你前面做的很好。马达-大齿-对转齿-传动轴-尾伞齿。到这里ok吗?

(拨叉+尾滑套+蟹爪) - 尾桨夹-尾桨
不就好了,装什么开始震,就说明出问题。
有什么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排查~排查~~按顺序排查了,你就知道了。原因了
你前面做的很好。马达-大齿-对转齿-传动轴-尾伞齿。到这里o ...

有道理,哪个环节振动大就是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排查~排查~~按顺序排查了,你就知道了。原因了
你前面做的很好。马达-大齿-对转齿-传动轴-尾伞齿。到这里o ...

大神说的有道理这些天烦得一直都没动。。

网友(2017-01-09):
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排震动是一件难熬的事。我是一个一个试,用延长线连接K8,带电机空转,看看K8震动值,80以内。然后带大齿盘 ...

卧槽,我也跟你一样这样感受震动的。我觉得这种方式能够感受震动得来源是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