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飞穿越用啥电池作外场电源???????????

楼主(2016-06-26):
手头有A6充电池,4块1300的4s电,打算外出再飞10块电差不多,各位有啥好的推荐吗??
大概看了下貌似铁锂的做外场比较多,20ah够用不?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20AH足够,我就用20AH的4S铁锂。飞20多电没问题。

网友B:
20AH   4s1p  铁锂,玩到人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AH足够,我就用20AH的4S铁锂。飞20多电没问题。

铁锂的充电是不是挺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AH   4s1p  铁锂,玩到人累。。。。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锂的充电是不是挺慢的?

我用A6给铁锂充电,还可以吧。睡觉之前充上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铁锂的充电是不是挺慢的?

20ah铁锂我用8a充。一般4个点左右。反正提前一天充好,不建议夜间无人看守充,万一哪个平衡头接触不好,单片充超过3.6。。。后果惨烈。。。我说万一。。。

网友B:
铁锂一般主要放电电压在3.4-3.2间。。。其他范围电压下的很快。

网友:
没电包,带了十几块电池飞了一下午,中间休息时间较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ah铁锂我用8a充。一般4个点左右。反正提前一天充好,不建议夜间无人看守充,万一哪个平衡头接触不好, ...

4S的铁铝 充到多少V呢?  貌似A6最大输入只有14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铁锂一般主要放电电压在3.4-3.2间。。。其他范围电压下的很快。

请问 铁锂电芯最高充电截止电压是多少V?  放电可以最低多少V?

网友:
最高3.6,最低无下限,我这有人放到2都能冲回来,不过电芯质量参差不齐,要看人品。
飞多久看你抬不抬的动,一般20ah是比较适中的选择

网友:
用A6 或者A9给20AH锂铁电池包充电还是很费劲的,再一个晚上睡觉之前冲上电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有很多模友都付出了代价。充电时还是要有人看守的,玩个模型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网友D:
A123磷酸铁锂电包好用。但是A123停产了。起飞前夜一个充好电包,另外一个充8块电池,早上飞2-3个钟头。中场休息时A9和CB86同时开工,下午四点前克再出动干到天黑。可一天出动两次

网友:
我用的A123,40安

网友:
很多模友他没电了,我还帮充

网友D:
十几块电够飞了

网友:
单只磷酸铁锂最高电压3.65V,放电截止电压2.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铁锂电芯最高充电截止电压是多少V?  放电可以最低多少V?

2-3.6都行耐艹    如果飞要说个保存电压,那就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