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 7e刷deviation固怎么设置3、6通道差速问题

楼主(2016-06-26):
最近模友设计出一款一体接受机,3、6通道可以接有刷电机。我的华科尔Devo 7e刷deviation固件后,怎么设置3、6通道差速问题,通过副翼来改变3、6通道的电机转速,实现飞机转向目的。

楼主:
难道没有人会吗?

楼主:
没有高人研究这个问题呀!!

网友:
类似于坦克混控么?

网友A:
个见,先将油门杆映射到3、6通道,然后在3、6通道各增加一个副翼杆的混控,应该可以实现楼主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见,先将油门杆映射到3、6通道,然后在3、6通道各增加一个副翼杆的混控,应该可以实现楼主的需求。

理论应该是这样,可,不能,实现不了。

网友(2016-08-03):
把3及6通道設置爲V尾混控可以嗎?

网友(2017-01-24):
占位以防以后要用

网友B(2017-04-10):
就是将3和6通道的模式设置为多通道的,混控数设为2,第一页设为输入为油门,开关为无,混控为替换,第2 页设为输入为副翼,混控为叠加,开关也为无,3 和6通道的这个混控的第2 页里,输入的副翼要反相,可以在输入项里按一下ENT让输入项前多一个感叹号,或者是在SCALE里让数值为-100都行,看各人习惯。至于是哪一个为负,看实际上的控制方向而定,我一般是用的E文的,可能中文的菜单有点不同

网友(2019-05-06):
引用 网友B:
就是将3和6通道的模式设置为多通道的,混控数设为2,第一页设为输入为油门,开关为无,混控为替换,第2 页设 ...

我是用英文的,安你的方法设置,6通道不输出。我正在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