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220这个机架怎么样???

楼主(2016-06-27):
有飞固定翼的经验,这个机架耐炸吗??用3s2200的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A:
值得拥有,结实耐炸,目前正在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拥有,结实耐炸,目前正在服役中

什么配置??大概能飞多久

网友B:
不使劲日水泥地根本没问题但是装好飞机会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使劲日水泥地根本没问题但是装好飞机会很重

被外形迷住了

网友C:
电池容易被桨干。继续两根扎带扎牢

网友D:
我也用的这个机架,雀湿耐操,不过我机臂还是撞断过一次的哈,
配置,RS2205电机,分电板,F3飞控,欧姆威200图传,1177摄像头,小蜜蜂30安!就基本上这样子,暴力酸爽!

网友E:
好像好多人用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的这个机架,雀湿耐操,不过我机臂还是撞断过一次的哈,
配置,RS2205电机,分电板,F3飞控,欧姆威2 ...

续航多久??多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好多人用的样子

多大电池??续航多久???

网友:
这款机架用过一段时间,说说自己的使用感受吧。
耐摔耐炸,这是事实,因为都是用了较厚的板,但同时也带来另外问题,体重增加。体重大了,续航相当也短了,惯性也大了,对操控感有一定的影响,最大的问题因为机身重,炸机时确实是炸不坏机架,硬撞的力都由电机承受了。
关于续航问题,我用1500的电可以飞8分钟,1300 6分钟,1000 4分钟,漫花园式的航线,无暴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续航多久??多大电池

1500 70C 一般5-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0 70C 一般5-7分钟

2200的呢??

网友:
暴力三分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的这个机架,雀湿耐操,不过我机臂还是撞断过一次的哈,
配置,RS2205电机,分电板,F3飞控,欧姆威2 ...

话说你1177摄像头是如何固定的?那个机架摄像头固定是夹紧的,但1177摄像头镜头根部是个弧形,无法夹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1177摄像头是如何固定的?那个机架摄像头固定是夹紧的,但1177摄像头镜头根部是个弧形,无法夹住
...

不是摄像头自带支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