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fpv,手机做显示器,山寨视频眼镜

楼主(2016-06-27):
好处,闲置手机利用
缺点,清晰度有点渣

组成部分:暴风魔镜(各种牌子的),支持OTG的手机一个(我用 的三星N9308),杂牌图传接收机,免驱动视频采集卡,OTG线一根,口袋FPV手机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信号怎么输入手机的?

我这不是原创,学习这个视频的,很简单易懂

来自 22楼

楼主:
上个眼镜的内部构造图,方便大家

网友B:
手机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用的什么软件

口袋fp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口袋fpv

延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迟怎么样

没有很精确的测量。摄像头前放手机秒表,跟用显示屏对比,看不出差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很精确的测量。摄像头前放手机秒表,跟用显示屏对比,看不出差距

那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很精确的测量。摄像头前放手机秒表,跟用显示屏对比,看不出差距

谢谢啦搞一个试试

网友A:
视频信号怎么输入手机的?

网友:
请问LZ,那个几首模块是........?

网友C:
只需要OTG线和接收机?

网友:
买个视频采集卡就行  有延迟  不适合穿越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OTG线和接收机?

我这不是原创,学习这个视频的

网友:
这样不是很好啊。解决了手机做显示器的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