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诡异现象

楼主(2016-06-27):
3s 2200电450 3d飞4分钟
前两分半钟一切正常…过了这个时间…旋翼头就开始抖动!快崩溃了

网友:
转速慢了,赶上共振频率了吧

网友:
直机就是这样,表面看起来简单的一个毛病,也可能是多种原因都会导致的。建议没找到问题原因不要飞太高、太远,更不要做3D动作,防止出现损失。

网友A:
两分钟后,电池软了,定速定的又高,换新电池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分钟后,电池软了,定速定的又高,换新电池试试

你说的是旋翼头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旋翼头感度?

不是,我意思是可能动力不够了,电池是新的吗?

网友:
直接开定速,买个新电池试一下,估计是动力下降的问题,电池买大牌的,不要买垃圾电。

网友:
换电池还是老样子的话就要检查电路各个接头是否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可以换6s动力了

网友:
你的问题我遇到过,其实是你接收器的天线太靠近尾管了,尾管有静电,会干扰接收器,把接收器的天线远离尾管,也不要碰到碳纤板,就把他放在脚架上,问题就得到解决   你用的什么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