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非凡osd n2 怎么连接s.bus接收机和lite飞控,谢谢!

楼主(2016-06-27):
换个新接收机,不会接线。。。谢谢啦

网友A:
调参软件里面有接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软件里面有接线 ,

怎么连接呢?有线,原来接的8根线,现在只有一根了……

网友A:
sbus接线,接X3还是X2的   忘了,
调参软件界面有接线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接线,接X3还是X2的   忘了,
调参软件界面有接线示意图

和主控连接没问题,主要是osd 怎么连接,原来接油门和信号那些针插,怎么处理……

网友:
osd主要接的是GPS 和摄像头的,油门之类的还是接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