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开启oneshot后电机行程出现问题?

楼主(2016-06-27):
kingkong电调支持oneshot的,没开启前正常在飞。
1.在cf面板开启后,
电机
无法解锁。
2.电机行程界面也校准不了,点了“我明白”推滑块电机无反应。
3.软件点刷新,电机就自己转起来,电机行程界面显示没有输出值,不是怠速,但在转,此时不能校准电机行程。
4.用ARM解锁后,四个电机输出值显示怠速,电机转得更快。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我也是遇到这样问题,不知怎么办

网友B:
你遥控用的什么接收模式?

网友B:
PWM模式好像就有这种情况,不能选oneshot或者multishot,只能PWM,断电后再上电就正常,但开oneshot就没法解锁

网友C:
kingkong电调,跟你一样,我把最低油门值改到950就好了

网友D(2017-01-19):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我把最低油门值改到950还是不行。。。